MCPX失控求解

楼主(2011-10-04):
如题。近来,飞了不到10个起落的mcpx不时地频繁出现失控情况,飞着飞着,就马达停机坠落。然后,发现飞机和控没法对上频。。。。。这时,关控再开控,对上了,正常灰。。。。。。然后,不时又。。。。。
飞机:mcpx
控:JR DSX7
晕。。。。。。。。。。。。。。。。。。。高手请解题

网友:
看看是否天线那里虚焊了。。。自己焊接一下

网友A:
用山寨AR6100接收的话 建议把接收换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山寨AR6100接收的话 建议把接收换了把!!!

估计你连MCPX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别乱说···

网友:
最好联系卖家问问看 可能是主板问题·或者是你的控被其他2.4G设备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山寨AR6100接收的话 建议把接收换了把!!!

哥们看这么多贴的回复还是你的给力

网友:
多数是天线这里虚焊了

网友:
 其他的飞机正常的话,仔细查mcpx接收部分,再看看电源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山寨AR6100接收的话 建议把接收换了把!!!

哈哈 这笑话够冷

楼主:
报告各位大侠:
1、经飞机红色的天线两边都实焊,很实!
2、设备干扰的问题也基本排除,因为在间隔500km的异地同样的事件都一直在发生。
3、谢谢各位大侠。
4、继续求解:。。。。。。。。。。

网友:
  很可能是電池插頭接觸不良,

又或電線虛焊!電調虛焊

插上電池,,到處電線搖它一下

网友:
  看有沒虛焊,最好用放大鏡慢慢看

网友:
是否控的問題,找不出原因拿出來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我也出过此问题,甚至对不上频,还是天线虚焊造成的,我的也是看上去很结实

网友B:
对不上频的时候,先不要关控,拔插mcp x的电池试一下能否恢复?
这个控以前是好的吗?

网友:
还好是小JJ,要是大JJ,LZ就惨了

网友:
没在对上频状态做个拉距测试看看?

楼主:
控是收到,物主说以前是好滴。。。。电池插头未见虚焊,今晚对天线重新焊了一次,试试吧。。。谢谢各位大虾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不上频的时候,先不要关控,拔插mcp x的电池试一下能否恢复?
这个控以前是好的吗?
没关控,拔插电池,不能恢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关控,拔插电池,不能恢复

也就是说,只重启mcp x,不重启遥控的话,无法恢复?一旦开关一下控,就恢复了是吗?
如果是,多半是控的问题呀。

楼主:
按照各位大虾的指点,小弟做了如下工作:对天线和电源线焊点做了重新焊接,看着很牢靠了。然后今天试飞,第3个起落,失控依然:电机停止工作,失控坠机。捡起飞机,舵机唧唧喳喳叫,说明有点且正常,但对控的指令全无反应。
然后,关控再开控,这回好了,没再能对上频,没反应。。。。。按控后面的对频开关,依然没反应,拔调鸡鸡电池再重新插入,没反应,关控开控。。。。。反正就是对鸡鸡和控的电源进行来回地断电通电。。。。突然好了。全然不知怎么好,继续飞,脑失控炸鸡,尾马达线断,收工
大虾们:请继续指点。。。。。。。。。。。。。。。失控郁闷啊

网友:
返厂修理吧!

网友:
2手控啊  那就说不清楚了···

网友:
如果是和我买的就寄给我…

网友C:
楼主,我才买的,跟你一样现象,比你还严重,现在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频了。。。
之前先是飞着就失控落地,指示灯熄灭。而且机身还乱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才买的,跟你一样现象,比你还严重,现在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频了。。。
之前先是飞着就失控落地,指示灯熄灭。而且机身还乱抖。
 我现在就是“飞着就失控落地,指示灯熄灭”啊。。。。。。。。。。。。。。 难道很快就和你一样“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频了。。。”

网友:
不明白你们是新买的,为何不去找卖家帮你们换一台新的…

楼主:
失控原因基本找到,但须时间继续验证。今天第一次飞完8电没失控。因为每次飞完都稍作了休息,没有立马轮番飞。回忆前几次失控,都是连续3d飞3-4电后失控,因此本人认为:失控原因,很可能是过热保护所致。欢迎拍砖。。。。。。

网友:
我看是控的原因,您有条件能换个控再试一下吗?

网友:
最好不要一次飞N个电 不然烧电机的 有条件 换个控试试看

网友(2012-05-07):
回复 楼主:

问题确认了么。是否确定为过热保护,我的也出现问题。但确实刚刚开始飞的第一块电。只是气温高了点。

网友D:
标题

借个控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失控原因基本找到,但须时间继续验证。今天第一次飞完8电没失控。因为每次飞完都稍作了休息,没有立马轮番飞。回忆前几次失控,都是连续3d飞3-4电后失控,因此本人认为:失控原因,很可能是过热保护所致。欢迎拍砖。 ...

mcpx主板有过热保护功能吗?
还是dsx7有低压保护功能?
兄弟买的是二手版哪个dsx7啊?貌似最近出dsx7的有好几个,我也收了个二手的在路上,现在怕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借个控试试

我用mcpx原配dx4e,基本上飞多少块电池都不会失控,也一样大热点,完全不顾电机感受拔下就插上继续,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