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种新的皮带轮结构,不懂了...............

楼主(2011-10-04):
今天去回收站卖易拉罐,偶然发现一三菱电机,皮带轮的结构很奇怪,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
继续发图

楼主:
顶丝的孔里面,内圈有螺纹,外圈没螺纹,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计皮带轮;
皮带轮用拉马拿下的,很紧.

网友:
没天理呀,卖个易拉罐,也能碰上好东西。

网友:
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网友A:
三个顶丝在预紧的时候,由于三角螺纹的斜坡滑动原理,顶丝有向外的一个推力,使内圈的弹性槽变窄,抱紧电机轴.同时顶丝还起到键的作用,传递转矩以及轴向限位外圈.   说的对与不对,欢迎拍砖!

楼主:
网上转了一圈,有点明白了:
退拔式QD轴套+皮带轮:铸铁材质最大线速6500fpm,延性铁材质最大线速10,000fpm,QD轴套构造容易装卸且提供确实的紧配合。
QD套是一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的新型机械传动联接部件,具有标准化程度高、精度高、结构紧凑、安装拆卸方便等特点。通过8度外锥面与皮带轮、链轮及其他传动件内锥面压紧联接,使各种传动件的定心精度大大提高。锥套尺寸为系列标准设计。其内孔键槽按ISO标准加工。通用性互换性很好,适用各种场合.
        当传动件经过长时间运转时,内孔及链槽就可能发生损坏,如果是使用这种锥套的传动件,发生这种情况时,只需更换同一规格锥套就可以恢复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传动件使用寿命,降低维修费用节省时间
    退拔轴套+皮带轮:*安装容易及拆卸。 *皮带轮之设计符合ISO 4183标准。 *所有皮带轮之平衡等级达G16或更高。 *皮带轮之线速最大为40m/s
     锥套是一种欧美国家普遍使用的新型机械传动联接部件,具有标准化程度高、精度高、结构紧凑、安装拆卸方便等特点。通过8度外锥面与皮带轮、链轮及其他传动件内锥面压紧联接,使各种传动件的定心精度大大提高。锥套尺寸为系列标准设计。其内孔键槽按ISO标准加工。通用性互换性很好,适用各种场合.
         当传动件经过长时间运转时,内孔及链槽就可能发生损坏,如果是使用这种锥套的传动件,发生这种情况时,只需更换同一规格锥套就可以恢复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传动件使用寿命,降低维修费用节省时间。

网友:
国产的可能就一个顶丝顶轴,或者一个轴用卡簧了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描述的东西跟LZ前面提到的东西应该是两种不同的结构.

楼主:
内套与外皮带轮间是锥度配合,顶丝顶紧后作用之一是可以使内圈抱紧轮轴,二是与外圈皮带轮紧配合;

网友:
7楼是专家了

网友:
这种轮用拉马拉越拉越紧的!先松下螺丝把外圈往里敲进一点就能用手把它拿下来!

网友:
7楼的东西与楼主的是存在差别的,楼主的应该不是锥套

网友:
夹紧套吗

网友:
同意10楼的说法。
内套与外皮带轮间是锥度配合的,外皮带轮上的四个孔为无丝的半边盲孔,套上后通过三个顶螺丝的作用,将外皮带轮往里推,斜锥作用力迫使内套收紧,牢固地抱住转轴。
这一结构与7楼所述的是同一紧固类型,仅在具体结构上略有差异,更适合与小尺寸的皮带轮的固定,结构更紧凑简单些。

楼主:
答 案来了

在基本搞明白结构后,把内圈锥套两锤子就打下来了

网友:
搞这么复杂 骑缝螺丝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骑缝螺丝的作用是内六角螺丝向下旋紧时顶在外套孔的端面上,由于外套不动,内套必然向外跑,由于内锥的作用夹在电机轴上,我有几个这种皮带轮,但不是完全相同的,是内锥外面有法兰,用四个螺丝拉动。比这个力量大,但是体积也比这个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点明白了,但应该是螺丝顶住内套往里走来抱住轴。内套上的螺纹孔比带轮上的螺丝孔要浅。楼主的图片没反映出来。麻烦楼主看看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手里比这好的皮带盘多了去了,皮带盘的孔是锥度的,还可以调速,而且不需要把皮带盘的位置移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多好东西 也分享一下

网友:
哎呀,后面俩图标错啦。是

网友:
就是孔配合的尺寸一定,在它上面可以装几种不同规格的带轮!

网友:
这种结构似乎与蛤蟆压板的原理类似

网友:
这种带轮不用拉马,松掉螺丝轻轻一敲就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个顶丝在预紧的时候,由于三角螺纹的斜坡滑动原理,顶丝有向外的一个推力,使内圈的弹性槽变窄,抱紧电机轴.同时顶丝还起到键的作用,传递转矩以及轴向限位外圈.   说的对与不对,欢迎拍砖!
应该和膨胀螺丝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
二十年前就接触过了,很方便实用的结构

网友:
貌似还没有人做出正确的解答。这种轮子我们有过不少,其方便之处在于装卸,理论上不需要大锤敲打。这种皮带轮不能用拔轮器拔,会越拉越紧。安装的时候需要对好方向,轮盘上带丝扣的那两个半圆槽对准衬套上不带丝扣的那两个半圆槽,里面上顶丝将轮盘和衬套顶紧。卸轮子的时候先拆下那两颗顶丝,取其中一颗,上到那个衬套上带丝扣、轮盘上不带丝扣的孔里,可以将轮盘和衬套顶分离。
简单的说就是在楼主的图里,那两个装着顶丝的孔是用来安装皮带轮的,那个空着的孔是用来拆皮带轮的。我们使用的这种皮带轮都是3个安装孔和3个拆卸孔。

网友:
标准皮带轮,请百度SPA SPB SPC,现在工业上基本都用这样的,  分为带轮和椎套2部分。
3颗螺牙中2颗用于夹紧,一颗用于顶出椎套。

网友:
涨见识了,这样的皮带轮成本

网友(2012-09-07):
这个第一次见到,又长见识了

网友:
我这里天天干这种结构的同步带轮呵呵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应该是 胀紧轮

网友G:
属于DIY改造使用,没什么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