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s的真实程度

楼主(2011-10-04):
本人菜鸟,第一次玩
模拟器
,用控的微调使fms内的jj稳定悬停,然后可以很轻松四面悬停,航线,甚至倒飞,360自悬(做完动作飞不回来了),怀疑模拟器的真实程度,还有就是不管油门在什么位置,桨都不会停,是设置有问题?以前没接触过6通,如果模拟器和真机差很多还需要配合真机练习,过来人谈谈经验。

网友A:
油鸡本来一通电浆就要转``

楼主:
多谢楼上,真没注意是油是电,看大都用凤凰,也准备转啦

网友B:
fms我也用过,太假了

网友C:
 lz还是用g4或凤凰吧 fms做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