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FL

楼主(2011-10-04):
飞越的250FL旋翼头做工还算精致,140块绝对物超所值。不过中联有轻微虚位,原来的有副翼中联主轴孔的两边有开两道小口子,螺丝上紧之后能夹住主轴没有虚位,这个FL中联没有开口,螺丝只起到固定和联动作用,没有起到夹紧的作用。使用一段时间后虚位会持续扩大,借鉴秋之风铃2001兄提出的解决办法,上一点螺丝胶就OK了。我用山鸡叉有轻微金鱼尾,不认真观察看不出来,原来用780是没有的,很奇怪,感度一旦超过30%就变成鲤鱼尾了,抖得那叫一个恐怖。

网友A:
解决旋翼头虚位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主轴头上套一层塑料膜后插入旋翼头,简单有效,易拆。我现在解决虚位的利器就是套膜大法,屡试不爽。

网友:
楼上是250折腾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旋翼头虚位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主轴头上套一层塑料膜后插入旋翼头,简单有效,易拆。我现在解决虚位的利器就是套膜大法,屡试不爽。

我也套过膜,对付飞越250FL套膜很麻烦,因为主轴孔是打穿直接穿过横轴孔,套膜必须一点一点的移动,稍微过了一点就废掉了得重新套。

网友:
我的还在路上,不过V8还没着落。

网友:
打胶打胶打胶!

毫不犹豫的打胶!拆的时候只要用电烙铁烧一会就行了!

网友:
感度的问题,合适就好,听很多老手教导根本不看数值!

网友:
两根连杆长度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旋翼头虚位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主轴头上套一层塑料膜后插入旋翼头,简单有效,易拆。我现在解决虚位的利器就是套膜大法,屡试不爽。
呵呵,我的450用的是生料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