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车床或者铣床镗这两个轴承位

楼主(2011-10-04):
为小铣做A轴,需要自己做一个轴承座,类似小车床的床头箱。
轴承座总长60MM,两头各需固定一个30204的轴承,为了拉紧轴承,轴承座通孔的中间比轴承位小一些。
请教如何用铣床或者车床镗这两个轴承位,才能有比较好的同心度。
另外,
轴承座外形是方形,不知道用6061的铝合金刚性上和45号钢相比,如何?
铸铁不大好找。

网友A:
搞通孔,两轴承间做个轴承外圈挡块,固定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通孔,两轴承间做个轴承外圈挡块,固定挡块.

你说的这个外圈挡块,形状类似于管子吧?
用什么方法固定比较好呢?
配合得好,用螺丝胶是不是胶得也很结实?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外圈挡块,形状类似于管子吧?
用什么方法固定比较好呢?
配合得好,用螺丝胶是不是胶得也很结实?

是管子,
在两接触面间打孔用销钉或攻丝装螺丝.
这方法缺点是轴承难拆.
另可两轴承中间加管子在轴承座两端固定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管子,
在两接触面间打孔用销钉或攻丝装螺丝.
这方法缺点是轴承难拆.
另可两轴承中间加管子在轴承座两端固定轴承

很感谢你详细的回答!
估计你有好多次这方面的经验了。

楼主:
这是坛子里用车床镗孔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137087&page=6
有一个问题是,车床的大拖板结构,适合向下受力,因为车削的力基本上是向下的。
但用帖子中提供的方法镗孔,各处的法线方向上都将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