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1-10-04):
最近买了个旧台钻,钻夹子不行了,想换一个,淘宝问我是16,还是B18?我的主轴锥度是细的那头是16.2,粗的那头是17.8.我该买哪种,知道的兄弟帮帮忙,谢谢、

网友:
找下百度娘

楼主:
百度也没有

网友:
莫氏锥度,有0,1,2,3,4,5,6共七个号,每一型号公称直径大小分别为9.045,12.065,17.78,23.825,31.267,44.399,63.348。

莫氏短锥有,B12,B16,B18,B22,B24六个型号,他们是根据莫氏长锥1,2,3号缩短而来,例如B10和B12是莫氏长锥1号的大小两端,一般机床附件根据大小和所需传动扭矩选择使用的短锥,如常用的钻夹头1-13毫米通常都是采用B16的短锥孔。

B16和18对应是莫氏2号大小径,你的。好了,结果是16的…

网友:
有点乱,别害到你了…我又找我的粗测了下,你的台钻是短锥现在要配夹头而不是锥孔吧?是短锥就该是配b16的夹头…

网友:
小心老钻的锥柄有一种是标准锥度的,和莫氏锥孔不通用,我的512台钻就这样

楼主:
我要配钻夹头,主轴的锥度和正常的台钻一样长,莫氏锥度是按粗头算还是细头算,现在真是迷糊了。

楼主:
我的主轴锥度是细的那头是16.2,粗的那头是17.8,长度是35.哪位兄弟知道请告知。谢谢

网友:
稳当点就2个都要了 反正也不贵 用不上的那个以后也可以再出掉。

网友:
如果吧锥柄从中间切一节下来,大头小头尺寸都不一定了,同问求解。

网友:
看这个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兄弟的图。我感觉我应该配B18的钻夹头,是吧兄弟?

网友:
还是感觉是16的…兄弟这样:拿你拆下来的上卖机电的那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这么多热心的兄弟给我回帖,我和卖家确认了,是B18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