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和B6充电后电压有点问题

楼主(2011-10-04):
一开始用了山寨的B6,然后3S电池充了一段时间后,中间那块变成4.14V,其它两块都是4.2超过,很不甘心,就换了A6,结果全新的电池,第一次用完充好后仍然是这个情况,根本没过放,简单3D是4分钟下来,测量后3.8V左右。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充电器不准

楼主:
补充一下,我说的4.14是我用电量显示器量的,就是淘宝上买的十几元的小电显!

网友:
小电显 不准确!!还是看A6吧·如果你不信 可以用万用表测
我的小电显也是 有1片A6是4.20 小电显是4.14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我说的4.14是我用电量显示器量的,就是淘宝上买的十几元的小电显!

电显不行的,精度太差,要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来测才对

网友:
万能表测,最好四位半

网友:
充电器上显示的电压也是这样吗?

网友:
a6 的电压是绝对准过电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