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阶段完工记录一下

楼主(2011-10-04):
自己参照图片设计的,做了半年,有个模样了,先记录一下。图片上是A4大小的信封。
只是步进电机驱动板坏了,杯具,返厂修了。

楼主:
雕刻范围大约是300*200*80-100,照着A4大小设计的。

网友A:
看见光轴机就反感,特别是无座光轴,因为光轴机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力气,却只能玩玩雕木头。

网友:
有種光軸有帶底座,因為力一加下去
中間的變形太大了
彈性模數太高

网友:
材质过关的话光轴应该也没那么恼火吧,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光轴机就反感,特别是无座光轴,因为光轴机浪费了我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力气,却只能玩玩雕木头。

如果用带座粗点的光轴+可调的滑动轴承 效果会好点 只要床身设计好点 小余量铣铝应该能应付 毕竟比线轨便宜好多

网友B:
光轴做好 雕钢一点问题也没有...带座的还没不带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轴做好 雕钢一点问题也没有...带座的还没不带的好用
同意。用粗点的,而且行程适当的话,一点没问题。

网友:
主轴电机最好再用有个抱箍,整体设计不错

网友C:
花这么大力气做了 主轴起码换成ER夹头的吧

网友:
看上去像是PVC机架穿哩华丽外衣

楼主:
光轴直径25 20 16 丝杠1605

网友:
不错的鸡鸡,等作品

楼主:
300*200

网友:
用的是什么驱动板?

楼主:
mach3+6560三轴

网友:
我以德服人, 先顶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这么大力气做了 主轴起码换成ER夹头的吧

权衡了很久,这种20元搞定了,还能适应不同直径的钻头,但是损失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