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15元黑白取景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1-10-04):
如图:

网友:
15元啊给个连接啊?

网友:
是不是涨到 20 的,还库存只有一个的那种啊?

网友:
我一气买了三个.慢慢鼓秋~~~.楼猪的图片很用价值

网友:
黑白取景器给个连接啊!找不到哦

网友:
哎,看不懂电路图啊。

网友(2011-12-15):
多谢楼主!取景器已经都点亮了, 算下来成功率才一半啊!可惜了,烧了两个,

显示的画面太亮了,我在第六脚加了200欧的电阻现在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