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ep100,配MB+5克的JR六通接收机会不会太重?

楼主(2011-10-04):
如题,两台EP100也想动动了,一直没配接收和陀镙仪,对2702不太感冒,我XG7的控,不想再加控了,看到XG7能用的DMSS的六通接收,只有五克,和一个卫星天线的重量差不多,再加个MB,虽然贵点,但,以后450也能通用.MB重量20G,加起来二十五克,比2702重了12克左右,不知道能不能飞.请各位大魔指教.
特别期待风铃兄和SUV兄的指点,谢谢.

网友:
当然可以,只是ep100不好买吧

网友:
当然能飞,装起来飞吧,很好玩的飞机

网友A:
当然可以飞。拆掉mb的外壳更轻。 mb不错,但是那一驼铁外壳是最SB的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飞。拆掉mb的外壳更轻。 mb不错,但是那一驼铁外壳是最SB的设计

兄弟金属外壳是拿来屏蔽干扰的,那是好东西来的不是SB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金属外壳是拿来屏蔽干扰的,那是好东西来的不是SB设计

懒得不说你不懂装懂了.仿电磁干扰是靠设计电路板走线来实现的.靠一大坨铁来屏蔽干扰,你随便问哪个有基本电路知识的都不会这么做.比mb高档的三轴接收机/普通接收机多了去,都是塑料壳.

楼主:
 有大魔的肯定,那我可以放心入了,谢谢了

网友:
吵架没意思。我来说具体ep100的那点事!

这个飞机机身确实比较软,航线就行了!2702V够用!MB+小卫星多了12g能飞起来的!

我那台被我弄的重的只能航线了!

不知道LZ你计算的起飞重量是说少,说一下!

网友:
你弄好重心就可以

网友:
可以,我用过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C:
偶那台 X1 重 235克 飞着挺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偶那台 X1 重 235克 飞着挺爽

这也太重了吧,比我的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