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推油门 为什么电机不转 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1-10-05):
请问在么? 我控其他
舵机
运转方向对了 但是油门始终不转 我先开的控 天地飞7的
为什么 我推油门就是不转 行程也调了
推油门就只有3个舵机一起上下 但
电机
不转

网友A:
你看下控的监视器先,3通道没问题再看下接受,就用个舵机插在三通道看下(记得要有电源啊)都没问题的话就是电调或电机了

楼主:
吃个饭后 居然好了。。 可以转了 无语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起先你开机的时候油门不在最低点电机只叫不转,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