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飞越250FL的旋翼头安装示意图

楼主(2011-10-05):
昨天订了套飞越的250FL的旋翼头,今天早上就到了,拿到手就开始装,发现浆夹附的4个轴承大小一样,只能从浆夹哪里(相对于靠近中联的部分)装进去,这个跟450安装好像不一样哦,但是上了横轴后发现浆夹根本就没有固定起来嘛,在线求助曾经用过250FL的大大帮忙指出安装的方法,谢谢

楼主:
刚上了飞越的网站,安装方式和说明上的完全一样,可是还是有问题。晕了

网友:
飞越NC,直接照抄人家的设计,也不知道改改

楼主:
模型也就那么点玩意儿,都是抄老抄去的,LS不要太在意哈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桨夹可以往外拉,问过了,说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飞越的支先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桨夹可以往外拉,问过了,说的设计就是这样的
要打胶的!

飞越出厂应该做好这一步!B4一下飞越的懒惰

网友:
MH也是这个设计出厂时却是用胶水固定过的!飞越看来是没打胶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感谢飞越的支先生

如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解决?

哈哈,LZ也够懒惰的,问完问题,也不把解决方法告诉大家. 伤心ing

网友:
桨夹的轴承打上胶就好了,不需要太多,在桨夹内部涂抹一圈,将一颗轴承装进去,擦干净轴承两边溢出的胶水,等干了之后再装第二颗轴承。如果偷懒两颗同时打胶装上去或者不擦干净溢出的胶水,有可能胶水会渗透到轴承中间造成转动不顺畅,到时候就麻烦大了。

我的打胶之后桨夹很稳固,另外桨夹两颗轴承中间应该是需要垫片的,飞越并没有附带,我自己弄了两颗3MM的垫片装进去,横轴和轴承、螺丝的位置刚刚好,桨夹两边活动的那点空隙被垫片抵消了,很牢固。

网友:
3MM的垫片的规格是多少?

网友:
2个轴承间不需要垫片 直接装

楼主:
抱歉,昨天没有更新解决的结果,安装的方式参考网页http://www.0577mx.com/products_view.asp?id=3575
,因为不会贴图,请大家看连接,谢谢大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