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右倾/地效说起

楼主(2011-10-05):
一个常见问题, 为什么悬停时候机身不正/右倾, 常见答 案是: 因为尾桨不跟主桨在一个水平面上
另一个常见问题, 为什么起飞的时候机体会往左漂, 常见答 案是: 地效

都是错的, 其实有老帖解释了八百遍了但总有人问, 最早把这个完整说清楚的Edward, 经常看到他看到这种帖就出来解释, 现在都懒得回了, 其实重点就三条我再复述一遍:

悬停时主旋翼面倾斜这是单桨直升机固有现象, 因为尾桨一般向右, 平衡主桨反扭力的同时给机身带来一个向左的反作用力, 主桨只好右倾让升力有个向左的分量, 带来向右的反作用力来平衡掉这个推力. 要搞掉这个, 比如双桨直升机, 不管直列还是共轴还是交叉, 都是两桨反转扭力互平衡并不带来额外横向推力, 但那就不是单桨了

要使主旋翼面倾斜有多种方法: 真机一般是主轴有预置倾角, 这样平常机身是水平的乘客比较舒服. 或者就让悬停时机身稍倾斜, 咱玩模型又不坐人. 或者把斜盘调歪, 这是很多人发这种帖子的人的所谓"解决办法", 我要强调这是不正确的! 很显然翻过来的时候就反了, 而且这是正常现象根本不是什么"问题"更不需要"解决办法". 或者也有很多人说用软胶圈, 也就是软挥舞铰, 这也会让3D性能变差

经常见到真机尾桨抬高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为了保护尾桨, 很明显, 很多真机尾桨是抬高了, 可是也没见几个抬到跟主旋翼面一样高的啊, 除了像真机模型一般不这么干, 原因很简单, 结构复杂

左漂是因为起飞那时候机身是水平的, 受尾桨推力作用自然就左漂了, 这时候得舵面往右打一点也就是让机身右倾一点, 飞惯了起飞利落了就根本注意不到这个了

跟地效一毛钱关系没有, 地效是个专有名词, 可以去维基百科查一下, 别以为跟地面近就可以用地效这词, 照这用法走路摔一跤屁股摔肿了那也叫地效了

当然, 其实这个跟飞得好不好没啥关系, 弄不懂也不碍着你飞, 开车的也没几个人懂内燃机结构, 你不明白没人怪你

但是你如果想弄明白, 至少先把中学物理捡起来, 别瞎说一通人云亦云, 你不明白是没人怪你, 但误导别人就是你的不对了

网友:
看过Edward大大的贴,他的用心良苦啊

网友:
确实如此,不懂没关系,但老有人不懂还在误导人

网友:
很喜欢这类以正视听的帖子!!!
楼主和Edward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道一声:“辛苦了”!!!!!

网友A:
有一点,抬高尾桨是可以减轻机身倾斜的,但是效果很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抬高尾桨是可以减轻机身倾斜的,但是效果很有限

悬停状态水平方向的力只有两个, 主旋翼面的升力的水平分量和尾桨的推力, 尾桨推力是要平衡主桨反扭力, 抬高尾桨不会对它造成影响 -> 升力的水平分量需求也不会有变化 -> 主旋翼面倾角不会有变化

如果你坚持抬高尾桨可以减轻机身倾斜, 请指出上面的推理哪一步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没必要在讨论,很简单的物理力学问题,多练习就不必纠结于这些了,可惜有些人总是一瓶不满半瓶逛,自以为很聪明
顶LZ

网友:
昨晚仔细翻翻旧贴,关于这个问题。。。。。受益匪浅

网友B:
其实要说明右倾的原因不是尾桨和大桨不在同一平面很简单,只要倒飞悬停,看看飞机如何倾斜就知道了。

倒飞的时候,尾桨在大桨之上向右推动飞机,按尾桨和大桨不在同一平面的解释,应该向右倾斜。

但按照机身平衡尾桨推力(就是我的解释),无论尾桨位置,只要是向右推动飞机,机身就应该向左倾斜。

换句话说,倒飞悬停时如果飞机向右倾斜,那么倾斜就是尾桨和大桨不在同一平面导致的,如果向左倾斜,那么就是机身平衡尾桨推力导致的。

哪位大大可以演示一下啊

本帖求扩散

网友:
在中山兄前学习!!

网友:
尾桨位置与大桨平面的关系,我曾经做了实验了。并且尾桨也有提高到大桨平面以上的情况。还不能说明问题么?

我认为尾桨位置改变,会改变机身倾斜程度的理由也很简单,改变力作用的位置,同样会改变原来的平衡状态。

网友:
学习了   又长了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要说明右倾的原因不是尾桨和大桨不在同一平面很简单,只要倒飞悬停,看看飞机如何倾斜就知道了。

倒飞的时候,尾桨在大桨之上向右推动飞机,按尾桨和大桨不在同一平面的解释,应该向右倾斜。

但按照机身平 ...

有一個半法可以讓飛機不左傾,就是使用Couple Movement(中文不知道叫什麽)
這樣就需要在直升機的前面加一個“頭槳”。 但是頭槳產生的推力必須和尾槳相同。這種情況下,懸停就不會右傾。

网友:
MSR的主軸就是向右歪的,可以説明問題。

网友:
本帖必须顶,必须扩散。

lz辛苦了,受益匪浅。

          经常误导自己和别人的××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悬停状态水平方向的力只有两个, 主旋翼面的升力的水平分量和尾桨的推力, 尾桨推力是要平衡主桨反扭力, 抬高尾桨不会对它造成影响 -> 升力的水平分量需求也不会有变化 -> 主旋翼面倾角不会有变化

如果你坚持抬 ...

你忽略了一个力矩
尾桨向左的推力作用的点低于大桨提供升力的点,而大桨有强烈的陀螺效应,所以尾桨的推力本身就会把机身下部推向左,也就是机身右倾。改变尾桨的高度这个力矩就会改变,当尾桨高于大桨时,这个力矩就反向,但是尾部太高飞机会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忽略了一个力矩
尾桨向左的推力作用的点低于大桨提供升力的点,而大桨有强烈的陀螺效应,所以尾桨的推力本身就会把机身下部推向左,也就是机身右倾。改变尾桨的高度这个力矩就会改变,当尾桨高于大桨时,这个力 ...

首先大桨的陀螺效应在悬停的时候是不体现的

剩下的可能比较难理解, 一个静止的系统, 所受合力必须为零, 不然就会有加速度, 所受力矩也必须为零, 不然就会有角加速度, 这两个方程 必须联立求解, 但是这两个方程本身是独自成立的, 力和力矩也不能做加减法, 我前面是用水平方向力来推论, 而你在讨论力矩, 这是不相关也更不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