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楼主(2011-10-05):
i

网友A:
桨夹不能拧紧这是常识, 而且它只影响摆振铰, 完全不会影响挥舞铰

可以试试用手把桨压到那个位置看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八成就是桨扛不住, 个人之见

照片拍得好漂亮

网友:
山狗飞的很漂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桨夹不能拧紧这是常识, 而且它只影响摆振铰, 完全不会影响挥舞铰

可以试试用手把桨压到那个位置看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八成就是桨扛不住, 个人之见

照片拍得好漂亮

桨夹如果不拧紧,在大螺距时大桨可能因空气阻力的作用而在桨夹里滑动,不再与桨夹平行,更易在翻滚时打到尾管,这是有过不少先例的了~

网友:
飞机调好没有,看到没起飞前好像有点震动

网友:
野狗比家狗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桨夹如果不拧紧,在大螺距时大桨可能因空气阻力的作用而在桨夹里滑动,不再与桨夹平行,更易在翻滚时打到尾管,这是有过不少先例的了~

这是必须的, 查下什么叫摆振铰

或者你懒得查咱换个思路, 如果这个地方不允许转动, 那人家一开始就给你俩螺丝孔了

网友:
是LOGO还是KDS?

网友:
会不会是升降舵混控比过大(循环螺距太大了)?

网友:
这么高的旋翼头也砍

网友:
这什么桨?

网友C:
你的電調能不能記錄轉速?8成是掉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KDS桨,怀疑过桨的问题。但是,我试过在桨甩直的情况下,往下压桨,不可能碰到尾管的,除非桨断了。

重量? 太轻的桨会让摆振铰工作状态不正常, 简单的说, 甩不开

一直没说你的桨距是多少?

想要把摆振铰完全拧死必须测到非常对称, 而且要预置后掠, 这在模型上基本做不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電調能不能記錄轉速?8成是掉轉了。

掉转为何会引起砍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必须的, 查下什么叫摆振铰

或者你懒得查咱换个思路, 如果这个地方不允许转动, 那人家一开始就给你俩螺丝孔了

这个地方当然得转动,但对于暴力的航模直升机来说,单靠离心作用并不能完全保障大桨不会发生较大的偏转。
为什么炸机时常常会发生大桨打尾管的事?原理是一样的,大桨受阻偏移后在较大的升降舵下砍在尾管上~
你拿台机子模拟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A:
你说的我明白, 但是把摆振铰拧紧带来的问题会更大, 想简单的靠拧紧桨夹螺丝来增大摆振铰的阻尼请问如何解决平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明白, 但是把摆振铰拧紧带来的问题会更大, 想简单的靠拧紧桨夹螺丝来增大摆振铰的阻尼请问如何解决平衡问题?

让大桨高速旋转起来即可解决阻尼过高带来的平衡问题~
记得亚托某厂手就是建议用拧紧桨夹的方法来解决砍尾管的问题,他说开始是有点振,但速度上去后就不会振了。事实上,我也试过把450的桨夹拧得很紧的,刚启动时确实抖得历害,但速度上来后就好了,和桨夹拧得很松时没差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大桨高速旋转起来即可解决阻尼过高带来的平衡问题~
记得亚托某厂手就是建议用拧紧桨夹的方法来解决砍尾管的问题,他说开始是有点振,但速度上去后就不会振了。事实上,我也试过把450的桨夹拧得很紧的,刚 ...

锁死摆振铰最容易显现的就是平衡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易注意到, 因为摆振铰保证了桨夹处只有拉力没有扭力, 因为会自动后掠, 锁死之后无法准确确定后掠, 阻力带来的扭力就会有部分作用到桨根上, 我想桨本身并没有设计来承受这个扭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机重3.7KG
桨的重量单片137G

重量挺正常的, 还是看你桨距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死摆振铰最容易显现的就是平衡问题, 但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易注意到, 因为摆振铰保证了桨夹处只有拉力没有扭力, 因为会自动后掠, 锁死之后无法准确确定后掠, 阻力带来的扭力就会有部分作用到桨根上, 我想桨本身并 ...

不是锁死,只是锁紧增加阻尼而已,只要离心作用足够强,大桨还是可以达致平衡的~
能承受较大扭力而不发生明显形变是判定大桨的质量指标之一,事实上,只要是非零螺距下大桨都要承受扭力的~

网友:
以前有个ALEN 视屏 他的桨是用大力才能掰直的。。。还有一个和小柯 在电视台 作秀。。他的450超低空 倒飞中 桨熄火后还是直挺挺的。。。桨都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锁死,只是锁紧增加阻尼而已,只要离心作用足够强,大桨还是可以达致平衡的~
能承受较大扭力而不发生明显形变是判定大桨的质量指标之一,事实上,只要是非零螺距下大桨都要承受扭力的~

那个扭力不是同方向的

网友:
600的飞机用T插都可以?不怕耐流不够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每个平5A的算法  T插的截面积只能通过40A左右.散热足够也可以到6A  只要金属不融化都是可以导点的  导体升温增加的内阻不足以影响通电电流  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转为何会引起砍尾管

槳和槳夾有角速度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