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量显示器怎么看?

楼主(2011-10-05):
ALL 11.3 Ao 1 3.79 Ao 2 3.66 Ao 3 3.86分别是指什么?前辈麻烦说下~~

网友A:
全部11.3, 三颗电芯分别3.79/3.66/3.86... 我猜那是No

网友B:
沙发,总电压、第一电芯——第三电芯分体电压,是NO而不是AO

网友B:
沙发没抢上啊,那就再来个地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这位大哥 再请问下 我一般只用看全部的那个显示 对吧? 我的电池是 2200 11.1V 20C 一般用到多少就属于电量不足了?

网友A:
我早了七分钟之多, 你这沙发抢得太失败啦

网友A:
当然得看每个电芯的... 不然人家做那功能干嘛, 具体多少一般认为是: 空载电压3.7, 有负载电压3.2

楼主:
那电压小于多少 就表示电力不足了?

网友C:
一般到单颗3.7v就不要再继续用了。不过如果是大c数放电有可能瞬时放到更低电压,停一会就会恢复到3.7以上。所以很多时候带报警的电显会设置到更低的报警电压上。

网友B:
我设置的是带负载空中3.6报警,下来3.7,这样比较保守,不易过放

网友D:
ACE 3S 25C 2200毫安 内阻很大,3.6V报警,刚起飞就报警了飞行时间4分30秒下来空载电压是3.8V几乎是全程报警,但是同一牌子的30c2200毫安就好很多,3.6V报警下来刚好3.8V!不知道什么电池内阻最小?

网友B:
我是花牌20C 2200mah 11.1V 低内阻版啊,3.6报警下来正好3.7,不浪费,不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