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410M还没飞就坏了?

楼主(2011-10-05):
刚刚装好机  试机 都是正常的  过一会吃个饭 再试 发现左前方的DS410M  行程突然变短  还抖啊抖的,   用手一摸  烫得厉害。。其他2个正常  然后 用手拔舵臂  发现没有其他2个顺 有点黏感 但也不是特别紧。   过了会再试 发现完全不动了?  怎么回事  我还没试飞。  也绝对没有卡住 ,请高手帮我分析下  ,还有救么?  郁闷,还没飞就坏了?

网友:
按亚拓厂方的说法是你螺丝拧太紧憋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郁闷 我球头很松的  而且我是单独试的舵机  没有憋着它啊。。  有的修么?  估计是电路坏 还是马达坏?

网友:
正常的,我的sport炸了5次,4次是它搞的,我把固定上的辉GM90装上,比410M强多了,

网友B:
请问ls  90是非s版的吧?

网友:
我感觉飞飞悬停和简单航线什么的还是mg90最好。。。。

楼主:
关键是我还没飞过。。目前我还有办法修下么?  可以找谁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MG90s

网友:
我的410M飛了快200起落了,大炸小炸都試過,但都沒問題

网友:
舵机里的电机堵转,电刷烧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请问  有没有办法 焊一下 换个小电机有没有用?

网友:
凯旋那里可以换电机的。。。你在taobao上搜搜就有了。。。
不过35x最好还是不要和410m一起用,兼容性不好,以前我买过一套,可是35x发热太大,给出了,410m也不要了。。。。

网友:
YT的410m原厂舵机臂硬的跟什么似的  炸下来由于舵机臂过硬  损伤舵机情况太多
换成飞越的舵机臂  炸机至少断舵机臂不伤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ls  90是非s版的吧?

用的 是MG90非S版的,主要是舵机底部的电机安装位突出一块,明显电机比S的大,更有力,感觉也很顺滑,因此我换上这个了,其它神舵太贵,消费不起!一般3D用! 区别在屁股上,明显电机帽凸出一块!

楼主:
120换了3个MG90。。 那2个好的 怕又坏了

网友:
我的450飞两个月了,410M舵机已经炸挂了3个,是不怎么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