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超大风出去FPV,这次真没回来.... -_-!!!

楼主(2011-10-05):
起飞仅几分钟,被连续的大风刮得无法控制,根据平时试飞的结果,把天行者的飞行速度控制在最大60公里,失速不低于20公里,一般天气飞行都没有任何问题。
但在大风条件下,因为软尾巴,严重震颤失去了所有舵效。可以看出,我所作改出操作都是完全无效的,这还是有FY-20A强力辅助的情况下,尾部震颤导致没有舵效,从一百多米到地面,十几秒的时间。

看着丢机了,赶紧收好现场设备。在这里特别感谢昌平模友“山顶树”! 开车载我一路走走停停,看录像,查坐标,对附近又熟悉,终于在一个小时内巡回飞机,并且图传电、动力电都在安全电压。

找到飞机

因为机身是被风掀翻炸鸡的,损失的都在机身上,机翼和电子设备都完好,包括我宝贝的GOPRO。损失清单如下:
摄像头云台报废,天行者机身报废,APC 9060报废。

原始分辨率观看
http://chenzhang.com/flv/2011_10_04.html

网友:
我靠 又是螺旋炸机

楼主:
仔细看,不是螺旋。。。是大风导致的无舵效,没法改出和提供升力了。

楼主:
LS的别用舌头搅大便。。。

网友:
我靠,这不是在七孔桥起飞的么,多亏是往西边飞掉下来了,这要是往东边直接掉水库里可就回力无天啦,还好还好,不幸中的万幸啦

网友:
LZ好幸运,能找到飞机就好,也不怕院里窜出大狼狗?那个跑道不错,为什么不在那里起飞?是沙河机场吗?

楼主:
嗯,视频中的跑道是个机场,不让进的

网友:
看样子那是个小型通用机场,不像军用的,但最好还是离它们远点

网友:
哈哈  这不像是风的责任   硬件毛病啊

网友:
恭喜啊,,,找回了啊,,高兴啊,,

顺便收一下楼主的,鸡翅膀,,,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航拍吗?小弟第一次接触航模,大家别拍砖!

网友:
LZ的翅膀出么。。呵呵
我天行者也大风飞过,的确尾巴很麻烦,不过我都是逆风飞。然后顺风下降高度 拐弯时加大油门着陆。。
天行者抗风能力不咋地。不建议大风天飞哦

楼主:
旧版机翼双碳管的皮实,不打算出。准备收个新版机身继续FPV。天行者适合没风的天气慢悠悠的飞,机翼升力巨大,因此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不抗风。

楼主:
再加上软榻塌的尾巴。。。抗风就更差,过几天买新版机身试试,到底是不是改进了尾巴的震颤~~

网友:
跟平衡仪过多的介入还是有一定关系 的。。。。在那种情况下。所有平衡仪都没用。。只能适得其反。把平衡仪关了。说不定还能有救

网友:
LZ终于炸机了,那么大的风也飞,精神可嘉 万幸的是机子找回了!看来天行者真的不是很可靠!

楼主:
难得有个长假,不想呆在家里。。。顶不住FPV的诱惑,这下400多大元搭进去了

网友:
应该观察是否有狗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视频中的跑道是个机场,不让进的
这个机场跑道尽头就是高高的电线塔,能起降飞机吗?

楼主:
那个机场据北京的朋友说,只是偶尔用来起降直升机。

网友:
平衡仪的介入只能适得其反,切手动还有可能就回来~

楼主:
嗯。。后来回放录像仔细看,平衡仪只是维持当前姿态,也包括飞机被风掀翻后,倒过来的姿态。
飞机翻过来之后FY-20A还在努力维持倒飞姿态,再加上平衡仪模式下操作舵量小、迟钝最后无法改出。
唉~~ 无奈6EXHP没有三段开关,我把IDLE开关设置了A1模式、返航模式,下次飞直接用手动模式和A1模式,不指定返航模式的开关,返航只关控了。

楼主:
花钱买经验啊,还好宝贝的电子设备都完好。。。  新版天行者机身+旧版水平翼已经下单!!!

网友:
恭喜啊,找回来了就好

网友:
平衡仪只是维持当前姿态-- 3D 模式才是这样吧。 平衡模式应该是平飞吧?---好像

楼主:
FY-20A的功能是探测飞机姿态与水平线之间的角度产生变化时,发出修正信号控制飞机的副翼舵、升降舵和方向舵来保持飞机的平衡。 这个平衡是包含正飞和倒飞状态的。。。。要有四通道飞机就可以简单测试,一般平衡模式,进入倒飞状态,平衡仪也只是维持当前状态不会转回正飞。买平衡仪之前我就咨询过卖家了。

网友:
那么大的风也飞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