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1其实挺耗电……

楼主(2011-10-05):
我记得国庆才充好了电,才飞了四天,每天六个电就没电了!
不过我都是飞一个电,休息一下的!

网友A:
   控是用鋰電的吧?

8.1V  過放了吧

网友B:
中山兄单飞?

网友C:
哈哈。还是天七好啊。镍氢电池的话。说的是不能低于3.7但是我试了下。到3.3还有一百多米的遥控距离。航线什么的足够了。而且不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是用鋰電的吧?

8.1V  過放了吧
是,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山兄单飞?
是,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天七好啊。镍氢电池的话。说的是不能低于3.7但是我试了下。到3.3还有一百多米的遥控距离。航线什么的足够了。而且不怕过放。
我也正打算用回镍氢充电电池!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过放了。。。

有借口换控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借口换控电了

刚刚用A6去充电,从3.2V充到4.18V,充进了不到550MAH。。。郁闷。。。。。这锂电也太不靠谱了!

网友E:
我买8节镍氢电池。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8节镍氢电池。好用

正打算买!

网友F:
你的控电有问题

网友:
中山兄比我好啊,我xg8一般来说飞的到15个电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控电有问题

才用不到一年,质量不靠谱!

网友:
请教一下中山兄2801飞450的设置,谢谢

网友:
镍氢电池充电很麻烦的

网友:
8节镍氢电池用3个钟没问题

网友G:
肯定是你控电有问题了,呵呵
2801虽然吃电,但也没有这样严重啊
我控电一共冲了7次,已经飞了320电,平均充一次能飞45个电左右吧,休息的时候一般是飞2-3个,直接关控

而且我是保守设置的,10.8V(单体带载3.6)控电就报警,充电,要是再放低点,还能飞几块电的

PS:你应该把T插转换成JST的那个充电器插头随身带着,这样动力电也可以转为2801的控电啊,不就完事了~~~~~

网友:
過放了,2801

网友:
中山的2801没有用3s锂电吗?
用3s锂电可以用很久哦,飞越有2801的锂电,大小很好放进去。

网友:
11.1放到8.1,真是不爱惜电池

网友:
耗电电流在170mA左右,2000mAh的镍氢电池可以用超过11小时。
如果每次飞行8分钟,超过80个起落。还是比较省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肯定是你控电有问题了,呵呵
2801虽然吃电,但也没有这样严重啊
我控电一共冲了7次,已经飞了320电,平均充一次能飞45个电左右吧,休息的时候一般是飞2-3个,直接关控

而且我是保守设置的,10.8V(单体带载3.6) ...

T头转JST是可以,不过飞机上用的电池太大了,放不进去!

网友:
回复 楼主:

放不进去,你就揣兜~~~~~~~多玩一会是一会

网友:
控下挂个蛋蛋

网友:
中山兄 你忘了 咱俩用的控是一样的 但是我感觉8节电池能用很久啊!我买了8节桑格电池每个2000毫安.感觉用N久才充一次电。你查查怎么回事?

网友:
量一下控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