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坏了

楼主(2011-10-05):
我有一组6S的锂电,现在有一节只有0V了,有没有办法把那节救活呀?

网友:
拆成5S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组6S的锂电,现在有一节只有0V了,有没有办法把那节救活呀?

用手机充电器单独充起来试试,不行就只能改5S或者3S+2S

网友:
先不要悲观,失效过程是一步一步发生的,如果是突然变成0,应该检查线路连接部分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找我!我有办法!

网友(2011-12-12):
牛人到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