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加转向灯,要多大的电阻?

楼主(2011-10-05):
请教。想在坦克上加转向灯,接在电机上要多大的电阻?

网友:
这个好像难度比较大!
变速转弯和原地打转的时候两个电机都是通电的!

网友A:
在转向加灯led 须加个二极管作单向,不然原地回旋会把led烧毁,电阻1-2k便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转向加灯led 须加个二极管作单向,不然原地回旋会把led烧毁,电阻1-2k便行

kenken老大系边度人呀?成日见你讲白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唔通講黑話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唔通講黑話咩

繁體我都識得打呀!

网友:
发光管的压降除以电流,不过一般都是取个约数。

网友:
我猜KEN老大系香港D坦克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