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S主电机上的小齿轮脱离了,怎么办?

楼主(2011-10-05):
那个金黄色的小齿轮,带动大的黑色转盘的那个,用镊子夹着,能安装上去吗?新手求助!

楼主:
刚轻轻地白色的起落架卸下来后,把那个小齿轮装上去了。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习惯性的脱离。这么小的东西,很容易丢啊!

网友A:
这点小问题也值得一问?不放心上胶就是了

楼主:
现在果然出现了进一步的问题,就是那个金属小齿轮和主电机之间结合松动造成电机空转。看来真要上点胶了。
请问一般都上什么胶?502胶行吗?谢谢。

网友B:
建议用AB胶。。很少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LS回复,后来到销售那里,维修人员用了点胶给粘上了,好像说是什么螺丝胶。还问我:一旦粘上了可就没法拆了。我说:要的就是这种效果--掉不下来!我看电机部分本身也是粘在黑色塑料架子上的,也拆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