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R-V26悄然变身V15

楼主(2011-10-05):
为了应对锦标赛耐久接力,这次和儿子搭档跑团体,在大家的支持下,又是借船又是借发动机,在此先谢谢我们水鞋帮的朋友。
3.5用我自己的船,7.5借了水鞋帮内最好的一条,发动机是老大借给我跑的,15本来老大连船和发动机都借我的,但我不太喜欢那个老款的15,加上我的V26本身是CDI点火的,安装跟15的差不多,就试装了一下,发现非常巧合只需用垫4个垫片就可以装15的发动机,传动接头这些都刚刚好,所以就决定用V26换装V15的发动机来跑,发动机也是我们老大借给我的,在此也要谢谢我们老大这些年来对我的支持。

从外观看没什么变化

从外观看没什么变化

因为比赛完了后还要还原成汽油V,所以就在后面加了-15

因为比赛完了后还要还原成汽油V,所以就在后面加了-15

发动机舱里多了个平衡油杯

发动机舱里多了个平衡油杯

网友:
有老大真好。

网友:
 十分羡慕有组织的玩船!

网友:
云南 那里的啊?我时候昆明的!

网友A:
炫耀贴,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炫耀贴,鉴定完毕。

关于这条船的发动机的DYI和船的装配过程之前已经有发过贴。大多数汽油机船都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换装甲醇动力

网友:
直排的顺眼、科学。侧排的怎么看都不舒服。

楼主:
这次团体赛V15的表现总体来说还不错,虽然速度一般,但非常稳定。
最大的失误是没有加满油完整的跑一次测试一下油箱的容量是否能满足15分钟的航行,结果比赛时航行时间10分钟刚过没多久就没油了,少跑好几分钟。但能拿到第五已经比较满意了。
赛前我们老大就质疑过我的这个油箱是否够大,我测试后知道这个油箱容积是2升差一点点,一般V15的油箱是3.8升,想着也应该差不多,就说只要能把油烧干就满意了
据观战的队友讲如果有油的话应该会有更好的成绩。
明年看了,如果还玩团体的话就再定制一个更大的油箱

网友:
在宝鸡的确比较费油,很多人都因没油停船。

网友:
贾师的V15油尽停船确实是太可惜了,要不然成绩会更好!在这里预祝贾师和小贾明年大捷!

网友:
失算了,我现在V15的邮箱是4.5L,也才刚刚好够30分钟多一点!2L怎么够?

网友B:
请教贾兄和LS这位,V15跑30分钟需要差不多4L油的油料成分是什么?记忆中以往跑FSRV15全程30分钟下来基本上2L油够用了,我的F1-V15装的是350ML油箱,5分钟足够,耐久的保险起见2.5L也没有问题。
区别也许是消极甲烷含量?硝基越多机器混合比越高吧?以前自配油时代一般不超过5%,不过成绩好像也是将近80圈哦。可是耗油量大一倍这个问题有点疑惑,请赐教!

网友:
长沙老易模型顶帖  15级发动机太耗油 油老虎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教贾兄和LS这位,V15跑30分钟需要差不多4L油的油料成分是什么?记忆中以往跑FSRV15全程30分钟下来基本上2L油够用了,我的F1-V15装的是350ML油箱,5分钟足够,耐久的保险起见2.5L也没有问题。
区别也许是消极甲烷含 ...

不知道这位前辈说的以往是什么时候!什么机器!
现在的V15的引擎相比早期的机器马力大了太多了!大进气口,大桨,高硝基含量,高转速所带来的油耗差别不是一升半升能解决的!!

网友:
请问老贾,你的船壳是什么牌子的可以买到吗

网友:
不过现在我o3。5跑12分钟都要800c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位前辈说的以往是什么时候!什么机器!
现在的V15的引擎相比早期的机器马力大了太多了!大进气口,大桨,高硝基含量,高转速所带来的油耗差别不是一升半升能解决的!!
我的F1V15用的PICCO80,FSRV15用的CMB90.两者油耗类似。

网友:
现在V3。5跑半小时2升油都勉强了,V15就是个油老虎。

楼主:
以前的船比较小,我87年玩V15时的船就是加2升油。
现在的发动机马力比以前大,速度更快,船的尺寸也大了许多,适航性更好。更快的速度加上更重的船当然只有消耗更多的燃料。

网友D:
小提示 !

主要是浮子盅的密封度和一些调整的細节 !!
因現在不論V或O級項目裏浮子盅占的比例是有90多%以上的.......
为什庅同一容积同一船跑起來都有不同的航行时间呢??
下回有时间發个新貼煙酒....煙酒

网友:
給老賈的!

父子同塲的帥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浮子盅的密封度和一些调整的細节 !!
因現在不論V或O級項目裏浮子盅占的比例是有90多%以上的.......
为什庅同一容积同一船跑起來都有不同的航行时间呢??
下回有时间發个新貼煙酒....煙酒

这次比赛前确实发现了油杯里的浮子出问题,导致发动机舱到处油乎乎的。在正式比赛前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掉了。

网友:
老贾......................抱抱

网友E(2018-11-27):
这个发动机是双火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发动机是双火头吗?

是双火头的。现在都有现成的改装配件。

网友:
都是大老们的对话,学习学习

网友:
有老大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