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3。0跟72M控有干扰~~~~~

楼主(2011-10-05):
昨天测试,控是72M的futaba 6exhp,接收机136HP,图传是柏通1。2G800的,OSD独眼龙3.0,
不接OSD地面测试,拉距50M左右,接上OSD不到10米就失控,以为是图传干扰,将图传去掉测试距离还是10米左右。接图传,去掉OSD拉距离30米以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老鸟。

网友:
3.0用几年了没遇到过

网友:
不是倍频PCM,换掉控和接收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5MTAxNTMy.html

网友A:
换二次变频pcm  如 149 14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二次变频pcm  如 149 1410
换二次变频接收机吗?

楼主:
我用日冠二次变频8通免晶体接收机也是这样,

网友:
发射肯定会压制接收距离  这个是不变的天理  只能靠好的设备和他们间的距离 来减小这个程度 , 不可能完全杜绝

网友:
我也是独眼龙3,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强化下电源滤波,设备远离,试试看

楼主:
接收机跟OSD单独供电也有干扰

网友:
没有姿态控制系统,的确很难飞。

网友B:
OSD干扰接收机?
首先考虑下电源共用的问题吧。。
似乎OSD上没什么东西可以干扰到接收机啊。。

网友:
独眼龙3本身就有舵机乱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干扰接收机?
首先考虑下电源共用的问题吧。。
似乎OSD上没什么东西可以干扰到接收机啊。。
osd的电源和接收机的电源是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