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改造之熄火降落(只适合改过无刷)

楼主(2011-10-05):
记得以前又大侠发布mcpx改装单向轴承,虽然我不会改,但我却知道如何设置
遥控器
使mcpx在熄火状态下锁尾。
其实很简单,mcpx的锁尾与主
电机
是联动的,只有主电机输出百分之五以上锁尾电机才工作。对于改过无刷的mcpx,启动主电机大概需要百分之7以上的油门输出。
在控上,把hold开关的油门设置成百分之7(具体数值大家可以尝试,我用的是百分之7)。大家可以试一下,此时开hold,主电机是不工作的,但是尾电机依旧可以锁尾~~

网友A:
 试过熄火降落没,上视频啊

楼主:
不会改单向轴承啊,谁给个教程~~

网友B:
小鸡熄火降落……还有就是,尾巴只能产生推力而是米有拉力的

网友C:
这个熄火降落应该很快,和炸鸡差不多。

网友D:
mcpx熄火降落 别糟蹋了lz,熄火尾电机还工作的话,反而损失更大。这么轻盈的小飞机,熄火了是“飘”下来的,若是草地就更没事了。折腾什么单项轴承,熄火锁尾

网友E:
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8391&highlight=mcp%2Bx

网友D:
很有创意和折腾!虽然我不赞同这种几乎没有意义的改造,但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F:
一熄火就飘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