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sw15有一个脑残的设计~

楼主(2011-10-05):
就是那两个固定机翼和水平尾翼的螺丝,居然是塑料的,厂家这么设计可能是为了减轻重量,但是塑料螺丝用了一次就拧烂了啊~现在只好把机身上的固定板也拆下来,弄了半天才拧下来。
其次尾巴上的固定螺丝根本不起作用,太短了,固定不了尾翼。
大家知道这个螺丝是几号的吗?我去配两个金属的。
谢谢啦

网友A:
尾巴上的固定螺丝绝对不短,可以用的,有可能是楼主装机的时候出得问题。塑料的螺钉真的让人很蛋疼,尾部的塑料设计感觉没必要,真要过载的时候是大翼的螺丝先断,尾部的还是完好。而且改动力后头重很蛋疼,尾部的完全可以自己改成金属件。至于几号的,拿着螺帽和螺栓到五金店去买呗

网友B:
螺丝,螺母有论号买的啊?

网友C:
尾部的基本上可以固定不拆,机翼的我的也快拧烂掉了,金属螺丝没配到 郁闷中。。

网友D:
之所以使用尼龙螺栓,是为了在遇到强外力的情况下保护构件,当然如果想换的话,可以带着螺栓去建材店配,5毛钱一把
垂尾在安装的时候,塑料连接件里要加装螺母,螺母在配件包里有,垂尾安定面要掏个小洞的,不装螺母一辈子都紧不了

网友:
屁股上就不说了 滑翔机机翼一般都塑料螺丝啊 就是为了保护机翼 配不上就去买几个金属的 我去买 的时候那个老板大妈直接给我5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