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mcpx求助

楼主(2011-10-06):
今天才购入一台mcpx,刚好降价又多送2块电池,用dsx9飞了下,悬停很稳,但是只要一打舵,就开始剧烈的摇头晃脑,换了电池还是这样,提高了油门曲线也不行,有无人遇到这个问题,指导下,多谢,

网友:
  表示沒玩過此機!

你試試打完舵之後回舵柔順一些吧!

网友:
  的确没玩过这机~~     等熟悉此机的给帮助!

网友:
可能是十字盘问题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highlight=mcp%2Bx
应该是十字盘虚位 解决办法请看这贴第3楼

楼主:
楼上各位好快,多谢

网友A:
大齿盘推到位,主轴上下别有松动

网友:
想问楼主在哪里买的 方便给个链接不

网友:
大齿推到顶,十字盘球头加垫圈

网友B:
不会是十字盘模式不对吧,遥控器上要设为90度十字盘

网友:
一个新机怎么会有这问题,抓紧联系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齿盘推到位,主轴上下别有松动

应该就是这问题了,因为我刚买回来也这样!!

楼主:
我仔细检查了,主轴没有串动。

楼主:
刚才把十字盘球头加了垫圈,有明显改善,但还是不时有抖动,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十字盘模式不对吧,遥控器上要设为90度十字盘

你玩過MCPX嗎??

网友:
呵呵,没玩过帮顶,让懂的来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把十字盘球头加了垫圈,有明显改善,但还是不时有抖动,苦恼。。。

是不是舵机抖?按理说新机舵机应该不会,不过还是检查下。
另外就是垫圈最好是用九鹰210A的头罩垫圈,截面是完整圆形的O型圈,看到坛子上不少模友推荐直接用mcp x的头罩垫圈对半切开,我感觉效果不如用210A的垫圈好。

网友A:
之前我的MCPX试过抖,刚买回来没多久就偶尔抖,后来抖得象鸡鸡都没法飞了

仔细排查,发现副翼舵机在油门70左右有抖舵现象(锁定油门推油一点点检查出来的),经请教,拆舵机,发现有块碳粉刚好挡在70的位置,用棉签沾CRC清洁了一次,目前不再抖舵,LZ可以检查一下

之后,发现不时抖一下,再检查,发现主轴下端是有个平面卡位的,正常来说应该和齿盘的那个平面卡位一致,推紧锁定主轴的。
MCPX在启动时总感觉要憋一下旋翼才开始快速旋转,估计由于这个原因,让齿盘的卡位和主轴的卡位跑偏了,引起抖动,解决这个后基本没问题了,当然什么加垫圈的都加了,希望对LZ有帮助。

这两天鼓捣华科尔的Genius CP,发现和MCPX有个很大的不同,CP的大桨是可以随便转动的,MCPX的被电机卡得实实的,用手扭动都费劲,不知是设计问题还是我鸡鸡电机的问题

网友:
MCPX 是强磁马达!所以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的MCPX试过抖,刚买回来没多久就偶尔抖,后来抖得象鸡鸡都没法飞了

仔细排查,发现副翼舵机在油门70左右有抖舵现象(锁定油门推油一点点检查出来的),经请教,拆舵机,发现有块碳粉刚好挡在70的位置,用棉 ...

多谢朋友,晚点试试。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虽说是ccpm,但我又看了三遍说明书,就是九十度啊

楼主:
现在更惨了,之前是乱抖,还出现过正飞着就失控落地,指示灯熄灭。
刚才降落更换电池后无论如何都无法对频了。。。蓝灯一直闪。

楼主:
刚才看到有人跟我一样老失控,无法对频,看来这玩意质量也不好啊。
仔细看了电路板,上面有个陀螺芯片是歪的,底部明显跟主板不平行,不知道跟机身老乱抖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说是ccpm,但我又看了三遍说明书,就是九十度啊

是1  servos 90度!非CCPM模式
见下图 我这个是DSX7的 DSX9肯定也有

网友:
你上图看看 哪个是歪的

网友:
老鸟不要犯这种错误啊!!看不懂E文说明书不要装懂哦!!

网友:
所有三轴都要设定1 servo,不要让控发出混控讯号

网友D:
试试上电十秒后,先开控对频,说明书有写的

楼主:
5秒吧,试过了,没用的
引用 网友D:
试试上电十秒后,先开控对频,说明书有写的

是5秒吧,试过了,没用

网友:
请教

MCP X如何对吗?套装的遥控器可以控制,但是好像旋翼下面没有风?

网友:
标题

没风是螺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