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机器造好了,出现个问题请教各位(震动问题已解决--减少驱动电流)

楼主(2011-10-06):
铸铁的机器,龙门,底座上面的平台大概40公斤,丝杠用的2510,单螺母,有大概2丝的间隙。电机是86步进,带平台跑10000加速度2000也不丢步,关键是在平台开始动和停止的瞬间有   kangchi   kangchi 的声音,想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原因。所有螺丝都拧紧的!所有的安装公差应该都没有问题的。
F4000的速度500加速也有声音的
平台不装丝杠的情况下用一只手需要费劲才能推动,但是装上丝杠,用手拧丝杠很轻松就可以拧动。用手来回快速拧丝杠是没有声音的。

两张张照片里都用力按照三个箭头方向退横梁,第二张图片里有3丝的摆动,第一张不动,大家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吗,铸铁机就这样的刚性?太失望了,

网友:
加速快是这样的,如果是伺服有个机械刚性参数可以调节

网友A:
电机锁住使能的时候用手拧丝杠,看看有没有转动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锁住使能的时候用手拧丝杠,看看有没有转动的感觉。

拧不动的

楼主:
横梁的x轴电机带的整个z轴的重量也超过40公斤了,用的同样的电机,丝杠是双螺母2510,它运动开始和停止瞬间的声音就很小

网友B:
横梁丝杆还有回差呢?把滑块松点劲试试看,可能哪里尺寸出现偏差,安装应力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横梁丝杆还有回差呢?把滑块松点劲试试看,可能哪里尺寸出现偏差,安装应力大了

真早啊。
我不上夜班和早班的的话一般这个点都在睡觉,赫赫
横梁丝杠没有试过有没有回差,双螺母的应该没有吧,当时玩丝杠的时候感觉挺紧的。
平台上的导轨安装面磨好以后,平行度没有问题,但是不同面,大概差10丝,所以低下去的一边的两个滑块和平台之间用东西垫着的,滑块螺丝全拧紧后平台推动起来是有些紧的,但是安装误差肯定符合上银导轨要求的500毫米11丝的平行度的。
用手转丝杠也是比较轻松的,滑块螺丝全松了以后也还是有声音的
等晚上再拍个带声音的视频帮我看下

网友:
丝杆螺距太大,又用的86电机!不知道和这些有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跟丝杆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拧不动的

   把加速度设置的低一点试试

楼主:
f4000

文件名: MOV00946[WisMencoder Encoded].avi
描述: MOV00947[WisMencoder Encoded].avi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e180b05-f01e-11e0-ab57-0015c55db7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加速度设置的低一点试试

加速度刚才试过100也不行,速度10000加速度100声音更大,拉的调还长

楼主:
另外从f200-f700全是共振区,f400共振的最厉害。郁闷啊,同志们啊,你们造的机器都是这样的吗,难带非得上伺服?

网友C:
推横梁有三丝变形?想问问你的JJ立柱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横梁有三丝变形?想问问你的JJ立柱多大啊?

80*120mm,底座是四个m14螺栓,上面是三个m12的螺栓,立柱高度300mm

网友D:
换驱动吧,垃圾驱动

网友:
同意上楼意见,驱动问题。

网友E:
多大力推的横梁?三丝的变形不算大的了

楼主:
驱动可是淘宝上找的,是“论坛观察”的,做闭环的那位的驱动,应该不是驱动垃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横梁有三丝变形?想问问你的JJ立柱多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120mm,底座是四个m14螺栓,上面是三个m12的螺栓,立柱高度300mm
我要是搞这台面这个尺寸的JJ,立柱起码用比你这一倍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要是搞这台面这个尺寸的JJ,立柱起码用比你这一倍的尺寸

原来准备好的bt30主轴用不上了,除非换立柱,灌水泥,增加强度,要不只能雕刻了。太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大力推的横梁?三丝的变形不算大的了

双脚踏地,身体倾斜,双手平推横梁,吃奶的劲,2-3丝,具体多大力量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驱动吧,垃圾驱动

家里还有一套磁动力的驱动,换上以后一样的毛病,F4000手动来回运动,一点声音也没有。跑程序G01 X50 F4000  X-50......循环往复在换向的瞬间还是有声音的。
手动和G程序怎么一个没有声音,一个有声音的。那个声音跟程序运行突然停止或者按急停的声音是一样的,感觉好像没有减速突然停止。

楼主:
底座换向的时候有震动和声音看来是平台太重的原因,换向时mach3感觉没有刹车,冲击太大,横梁上的z轴装上10多公斤的主轴运行程序后也有声音了,只是声音相对比较闷,没有平台来的脆,可能是横梁立柱给缓冲了。

网友:
80*120立柱刚性应该够,不大力铣削不会影响到多少精度,此外人要站在横梁和台面测量相关部位应力应变情况,推力不大好准确估算

网友:
把精确停止改为神马东东,忘了,就是MACH调试里面的,对了,叫常速运动

楼主:
mach3默认的就是常速运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联轴器把电机噪音放大给丝杆了,噪音大,换梅花的试试,
还在继续等你处理导轨磨具

我这套全部都要吗,还是只要大理石平尺,有点舍不得,以后可能会再用上

网友E:
LZ不要太纠结几丝的受力变形,装上主轴,推主轴最下面,保证变形有10丝以上,不过这点变形用电主轴的话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G:
我以为就我做的机有振动问题呢,看来是都隐瞒了。今天跑14000MM/MIN试机竟然没噪音,反而跑6000MM/MIN吱吱叫。又给横梁加了块厚铁板,结构跑14000MM/MIN也有点噪音了。不过6000MM/MIN声音好像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不要太纠结几丝的受力变形,装上主轴,推主轴最下面,保证变形有10丝以上,不过这点变形用电主轴的话没什么影响的

本来想雕铣一体,这下只能雕了,造之前是信心满满,造了以后就是不断失望啊,太难了,等以后有机会了把底座和立柱全灌水泥,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为就我做的机有振动问题呢,看来是都隐瞒了。今天跑14000MM/MIN试机竟然没噪音,反而跑6000MM/MIN吱吱叫。又给横梁加了块厚铁板,结构跑14000MM/MIN也有点噪音了。不过6000MM/MIN声音好像小了点

关键是f500-f1000,感觉这个段用的比较多,我的机器从200-700全部共振,准备以后有钱换伺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根据个人经验来看
用力推的变形比用电主轴加工时受的力大多了,这点应该没多大问题。
避开共振区的话,加工钢板的声音会把电机声音掩盖掉的。

谢谢大侠指点,接着整主轴电机和z轴电机支座,争取周末能用机器画几个方圆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才发现你用的10的丝杆,如果用05的话,那共振区会小一倍,200-700就变成100-350,避开了常用的区间了。

en,果然,可惜了
你做的铸机才比较适合我,当时买这个机器不懂,现在看来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