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放会导致电池容量减小吗?

楼主(2011-10-06):
我有两个控电,之前刚买回来没在意有无虚标,也从不留意每次充电充进我容量是多了。今天特意把电池放到3.7V才充电,到充满才充了600MAH进去……
要么就是过放导致,要么就是电池虚标!求真相!

网友:
那我有时都到3.3几的算什么啊,都冲入比标的还多的电量 我说的是动力电

楼主:
看来我买到虚标电池了…

网友A:
要放到3.3V才是放尽了。一般说的放完电3.7V是指动力电在带负载放电到3.3V,取下电池空载测量3.7V,不是说放电到3.7V,电池不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回升的,负载越重越明显。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要放到3.3V才是放尽了。一般说的放完电3.7V是指动力电在带负载放电到3.3V,取下电池空载测量3.7V,不是说放电到3.7V,电池不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回升的,负载越重越明显。

我用A6放电的,放完后空载是3.7V!
再说了,3.7V放到3.3V其实很很很少电量的!

网友:
LZ可以放电到 3.0V 试试。放心,不会过放。要知道很多电池厂测定容量是 4.2V-->2.8V @ 0.1C.

如果 4.2V -> 3.0V 测试容量正常,则明确指向问题中心:放电平台偏低,大幅度偏低。 我最近买到的一块2200mAh电池就是这样,内阻并不大,3.0mΩ/cell上下,但放电平台整体比别的品牌低了一大块。如下图,看看差距有多大!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明是我买的电池严重虚标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表明是我买的电池严重虚标了!

??
试验了再说不迟。3.7V-4.2V 充入电量说明不了实际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试验了再说不迟。3.7V-4.2V 充入电量说明不了实际容量。

昨晚将08年4月买的2200电池使用保姆放到3.6V,2.2A下能重回175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
试验了再说不迟。3.7V-4.2V 充入电量说明不了实际容量。

还还能说明?3.7以下很少容量而已…

网友:
俺的控电情况跟lz一样,充满了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还能说明?3.7以下很少容量而已…

你没看懂我在7#楼说的什么?

电量 vs 电压的分布,不可概而论之。同一条件下,有些电池3.7V以下只有不到30%的容量,也有一些,60%以上电量在3.7V以下........ ——放电平台。

网友C:
看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light=&page=1,3S的锂电充满电应该是12.6V,LZ竟然要把3S锂电过放到8.1V,也就是平均单节锂电放到了2.7V的低电压,不知道LZ的遥控器设置多少的低电压报警,但是看那个帖子,LZ都玩了将近一年,好像没怎么留意设置好3S锂电的低电压保护报警。如果LZ的3S锂电经过将近一年的过放电,它不损坏才是不正常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懂我在7#楼说的什么?

电量 vs 电压的分布,不可概而论之。同一条件下,有些电池3.7V以下只有不到30%的容量,也有一些,60%以上电量在3.7V以下........ ——放电平台。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这个贴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5807&extra=&highlight=&page=1,3S的锂电充满电应该是12.6V,LZ竟然要把3S锂电过放到8.1V,也就是平均单节锂电放到了2.7V的低电压,不知道LZ的遥控器设置多 ...

其实我都设10.8V报警,不过这电我是决定放弃才把它折腾的!

网友:
建议楼主用0.2C充电,也就是440MH(0.2C)的电流充,一直到电池的电压到4.2V,再改用44MA(0.02C)恒压充电到4.275V. 一般工厂是建议这样充电。

网友:
那标示的容量是多少V到4.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