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接刀痕及格吗 (更新多图)?

楼主(2011-10-06):
D机机铣铝材,请问接刀痕是要有痕迹?用手摸可感觉。

还是这种交叉型态用手摸不出,目前将机机调整至这状态

即使工业机好像都有接刀痕??

网友:
用刀口尺靠上去看看没有太大的漏光的话合格

网友:
应该来说 很不错了

网友:
机头打表找正的话..可以减小接刀痕...要没有也是可以的.不过要花些时间.

我说的情况就是工业立铣

网友:
这已经很不错了,不象有些人非要网状纹,还拿刀尺靠,对于DIY爱好者来说真必要。

网友A:
接刀缝只要很直就可以了,楼主D的机长啥样?刀的口径不小啊

网友B:
把机请出来!有糖不吃,拿着!

网友C:
机器有点小问题,加工策略可能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刀缝只要很直就可以了,楼主D的机长啥样?刀的口径不小啊

2.2kW ER20主轴,使用40mm钨钢穿孔器代面铣刀,转速11000,原来测安装好的平板精度约0.5mm/60cm,故下刀依序:0.1(F560)多次分层粗铣0.5mm以上→0.05(F800)0.01(F1200)0.005(F2000)….

引用 网友B:
把机请出来!有糖不吃,拿着!

晚点相机送回发图
引用 网友C:
机器有点小问题,加工策略可能也有问题

请问可协助判断是何问题吗?刀路使PM的平行投影策略铣平面(行程1000mm*600mm)…不懂的是,经网搜DMG等工业机铣平面快速有力,但明显有接刀痕….我现在甚至考虑步进运转振动问题(好像可以进一步减少刀震纹)

我的机机调整后铣出这样接刀纹….有点不太想再管它了,调整很累呀!想继续其他作业….不知一般业界标准是??还是我太吹毛求疵了闭门造车的结果糊里胡涂搭上精度贼船,徘徊船边中...

网友:
开孔器才几块,铣成这样很好了,怎么就不用几十元得垃圾浙江货试试呢,比几块的开孔器好10倍都有,当然是在25LV的小机器上对比的

网友D:
自已作的机子有这样的加工面,真是太强了。学习中。
下面是小弟的一些看法。
z轴平板精度约0.5mm/60cm,无论是低头量,还是抬头量全太大了,除非你的机子Z轴刚性设计上有不足。

注:网纹:
网纹是刀体与加工后材料弹性恢复时相触引起的。是前后刀具处于同一加工后平面时特有的加工纹理。
微观下楼主的加工面是内弧形(当然这个在DIY上没有意义)。
于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一些设计商会将主轴设定成一个合理的低头量。从而产生单一切削纹。

另一个低头的原因是因为材料在加工时的反作用力。从这个方面分析,主轴是绝不能有抬头量。
目前楼主加工的是铝合金。加上如此小的背刀量。这个反作用力可以无视。

综合来讲
于是,小弟的个人看法是,以你的背刀量与进刀速度。你的Z轴的低头量0.5/ 600MM 有问题。

以你加工面上几个内孔中切削情况来看。你的刀具的刃具几何角度有问题,材料受挤压变形量较大,
如我这个猜测正确。那么你用刀口尺测一下,你会发现所有的最高点只在,两条切削纹的结合部,即线型突起。
如是这个问题,只需在刀具的修磨上,下点时间是即可。

另有偷懒的方法一条。
只要把刀具的主切削刃。修一个R(你的加工量 R0。4就行)。这样结果你会很喜欢。

网友C:
第一眼看上去就有种感觉是单刃在高速铣削,没有那种多刃的平衡感,刀具不平衡容易出现铣面不正常倾斜现象,建议铣大面用直径小的立铣刀开粗,光面精铣的时候在上刀盘用高的线速度铣出光来,只是个人一些看法和建议,不一定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已作的机子有这样的加工面,真是太强了。学习中。
下面是小弟的一些看法。
z轴平板精度约0.5mm/60cm,无论是低头量,还是抬头量全太大了,除非你的机子Z轴刚性设计上有不足。

注:网纹 ...

抱歉!我没表达清楚,让大大误会了。
平板系指T型台面1000*600,材料买来都有些许弯曲,测量约0.5mm/100cm,整机组好铣台面,Z轴下铣超过0.5mm,铣台面真是一大考验呀!

小弟才疏学浅,糊里胡涂搭上精度贼船,原来还有网纹这回事。
原本接刀纹是这样很直,有些许手指阶梯触感,调整后变成这样不直,接刀处有交叉网纹,用力也抠不出阶梯感。所以应该是要交叉网纹较佳是吗?

1级刀口尺测有些许漏光,0级花岗岩角板测没漏光。

机机全貌,刚性不错,应该没让我失望!只是有些速度及软件设定疑惑(pitch10,mach3F23200??)…容后再讨论!

0级花岗岩角板检验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xMTg0NzYw/v.swf

1级刀口尺检验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xMTYwOTI0/v.swf

网友:
这个机机看起来不是很威猛,有这么好的性能?各轴滑块安装搞个特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眼看上去就有种感觉是单刃在高速铣削,没有那种多刃的平衡感,刀具不平衡容易出现铣面不正常倾斜现象,建议铣大面用直径小的立铣刀开粗,光面精铣的时候在上刀盘用高的线速度铣出光来,只是个人一些看法和建议, ...

主轴ER20,找不到柄径12mm以下面铣刀!12mm平铣刀可能效果会更好,但铣平面积大1000*600,效率不彰,所以用的是一般40mm钨钢开孔器,买来就用,将钨钢开孔器放在花岗岩角板上,立刻知道钨钢齿面非平面(会略摇晃),故大大说的没错,这样应该是仅有几齿()在作功而已!

不知要怎样磨刀才准确??好像没有开孔器专用磨刀机贩卖呀?要想办法用现有机机改装成磨刀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