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维修请教

楼主(2011-10-06):
下面是好盈10A的手术图,故障原因进水,烧了第二行最左边的MOS更换了后运行一会就烧,而且,启动的时候总是不顺畅。电调上电自检正常及可以进行设置。

网友:
照片中看不清替换上去的mosfet的型号,会不会是电流不够大呢?
若代用的mosfet参数符合、电流又够大的话,那对于进水后的电调,不能排除单片机已损坏的可能,导致换管后再次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