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下 小电池大家是用什么充电器??

楼主(2011-10-06):
我的正版 b6  冲 t2家 的 还是双天 电池  都冲不满  只能 单片  .4.17 v 左右    也就是2s 只能 8.3v 就不冲了

大家一般是用什么充电器

今天刚刚到货的 双天电池 冲到 提示 测电压 4.17v   放了不到5分钟 在测 4.15v了   电池问题还是??

网友:
你要什么测量的万用表吗,没几百块的根本测量不出来

楼主:
不管什么检测   用 简易充 可以充满    4.20v 没问题   大家多说简易对电池不好   结果b6  又这样

网友:
有些的简易的充电器,用12v的电源,2s 确实只能 冲到8.3v ,换上15V的电源就可以充到8.4V了。带平衡充电 的用12v的电源,一般都能冲到8.4V, b6 没用过。 双天电池我买过几块,刚开始能冲到4.2V,放一天电压也不下降,使用了几十次后,可能内阻增大,也有点鼓肚子,只能冲到4.18V了,充满电放置1、2天后,电压也出现下降的问题。

楼主:
看来越小越麻烦哦   就这样用哦   懒得在升级了   便宜设备不要求什么高精度了哦

网友:
4.20 VS 4.17.      0.03V的差距...... 留空时间的区别不超过10秒(不计断油滑翔)。

网友:
对多数DMM而言,4.xV 通常要用20V档量程来测量, 0.03V/20V = 0.0015, 即千分之1.5 的精度.......

楼主:
所以也不招呼这点误差了哦   现在b6 显示 4.19v   你冲  用 30元的电量测试 4.17v  呵呵   就这样飞哦

网友:
MaxPro 五胞胎

网友:
不会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用A6,独立充,自制充电板

网友:
主要是精度问题,你可以试试DHD323B,精度很高,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价格也不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32515&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