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 装机配置,前辈们给点意见!感谢!

楼主(2011-10-06):
飞越 Tarot 450 Sport 空机版/不含电子设备 TL20008      515
斜盘舵机  HITEC海泰克HS65MG微型金属齿舵机              145*3
尾舵机futaba   9257   陀螺仪futaba401                            950
好盈/铂金/Platinum-60A-PRO/专业级空模/无刷电调          263
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电直专用无刷电机             386
电池有旧的上图

遥控 :jr xg7            套件已购

请各位dx  ,前辈给点意见,性价比,性能配置是否合理

网友:
设备比飞机好
另外要GY401不如要GY520

楼主:
飞机计划买2架,一架备用,亚托价格有点高,一架可以买两架飞越的,电池旧的,不知能在这上面用不能,之前用在华科尔36上面的,华科尔电调http://user.qzone.qq.com/369666706/infocenter
电池12v,容量没写,看不i请了

网友:
飞越的450调好了,新手练习还是不错的,新手飞YT。飞不了几天就成飞跃了,呵呵!电子设备应该可以一次到位,只要不是大炸,可以玩到3D!
楼主的配置应该是潜水了很久吸取了前人的经验的,比较科学!唯一值得商榷的就是陀螺仪,直接收个二手520。价格便宜、量也足,足够你成为3D高手了!

网友:
楼主这个配置已经很给力了。。。对此,我没有意见了!!
如果说意见的话,就是电调用铂金40就足够了,楼主是不是觉得40A没有60A的那个散热铝片所以才买60A的?

网友:
好配置,比较完美了,技术上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不是,卖电机的说的配45a以上的电调,手边朋友有亚托350x 电调,不知够用不够用,散热的话自己可以di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我这里的师傅们对401,好调,也是用出来的东西,520不知是否好调

网友:
随便说几句。
1:飞机最好升级下,配个冰人的一体尾波箱,亚拓的尾巴。电池托板最好也换成冰人碳纤的,大好多。
2:飞sport还是不要用401了,太大太重只能粘在尾管座下面。可以论坛收二手的。 780(现在全新拆机也就300吧)  520(500) quark(700)   我个人用的quark ,很满意。
3:动力方面,其实亚拓套装带的 35X+45M 很够用了,可以收到全新拆机的, 2样都不用300吧。 最主要是35X的缓启动真的不错,安全。
真想要动力充沛,可以直接用6S电机 配好盈铂金40A。

网友:
520看灯色的,但支持窄频的尾舵机,401过时了
quark也不错的

网友:
你们继续讨论,我近期也准备配套5k左右的机机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考虑一下,
飞越 Tarot 450 Sport 空机版/不含电子设备 TL20008      515
斜盘舵机  HITEC海泰克HS65MG微型金属齿舵机              145*3
尾舵机futaba   9257   陀螺仪futaba520

                        亚托  35X 电调     有
Scorpion (天蝎星) HKII-2221-8 电直专用无刷电机             386

网友:
楼上的配置一看就是经老手指导了,很不错了,先这么玩着吧,这些电子设备足够了,关键看技术

楼主:
感谢大家建议,
最终配置:
越 Tarot 450 Sport 空机版/不含电子设备 TL20008             515
斜盘舵机  HITEC海泰克HS65MG微型金属齿舵机              145*3
尾舵机futaba   9257  陀螺仪futaba410                             960
   亚托  35X 电调
花牌无刷2200MAH 25C 3S1P 5C                       108
花牌竞技型航模电池. 2200MAH 25C 3S1P 5C        130*2
最新版UN A6PLUS+12V12A 大电流电源                                4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