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3.0的快速检视卡。。。哪位大侠行行好给翻译下!

楼主(2011-10-06):
(无正文)

网友:
沙花,没时间啊

网友:
设定菜单(红灯恒亮)
A MB安装方位设定
B 斜盘舵机工作频率
C 尾舵机频率
D尾舵机工作频率
E尾舵机行程设定
F尾舵机修正方向
G斜盘舵机中立点设定
H斜盘混控模式
I斜盘舵机运动方向设定
J循环螺距设定
K应该是斜盘最大倾斜角度设定
L应该是总螺距设定
M sensor斜盘感应方向设定
N pirouette optimization direction自旋优化方向设定

楼主:
 好球
还有一半呢。。。。。

网友:
有頭没尾

网友:
Swashplate - cyclic center adjustment 十字盘-循环螺距中心点调整 - 升降副翼调整,尾舵重置
Control behavior 控制风格 - 关闭,正常,运动,行家,极端,控上调节
Swashplate - pitching up behavior 十字盘,。。。补偿,飞航线抬头那个。。。
Tail - HeadingLock gain 锁尾增益 - 从很低到很高
Stick deadband 摇杆死区
Tail - torque precompensation (RevoMIX) 尾反扭力补偿, (这个别设反了,要从0推正负螺距尾巴滑块往右自旋方向)
Cyclic response 循环螺距的控制相应。。。 跟具自己手感调。其实就是加不加动作延时
Pitch boost 螺距提速。 快速抖螺距摇杆,MB检测你动螺距的速度,速度越快,直接帮你到大螺距的地方。

网友A:
还有个receiver menu是啥意思呢,跟接收和设定有关的,2.0就只有两个菜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receiver menu是啥意思呢,跟接收和设定有关的,2.0就只有两个菜单呢

应该是选接收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