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后一般情况下,尾垂一点点的重影正常么?

楼主(2011-10-06):
450起飞后一般情况下,尾垂一点点的重影正常么?

网友A:
高频震动

网友B:
不太正常吧,还是调调安心

网友C:
最好是没有,一点点问题也不大:loveliness:

网友D:
只要不影响锁尾,无所谓。

网友E:
没问题,抓紧练技术吧,下次炸鸡就好了,技术最重要

网友F:
炸来炸去的,有时有,有时木牛!
等技术提高了才会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G:
现在没问题…震啊震啊就出问题了…

网友H:
不正常,找下原因,也可以提高自己的修机技术

网友I:
换作我的话 就会先把震动排除后再飞:loveliness:
有震动很不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