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手工打造:新做了一个充电器。。。

楼主(2011-10-06):
以前做过两个三星座充的充电器,另外有一个B6充电器,前段时间B6坏了,返厂维修了,于是又想做一个平衡充。

买了十个6块的SONY充电器,拆开后有一个板裂了,刚好剩9个,就做成以下这个充电器。

开工,做面板,将旋扭波段开关及电压表表孔安放

原来准备热转印做一块接线板,后来发现用手工钻平衡插座的那些焊接孔很难钻得齐,最后又改成了洞洞板(在此要特别鸣谢“人间电脑”、“四会”、“老乔”等人帮我画PCB图)

将面板上的电压表、波段开关以及充电插座安装完毕,外壳后面的背板上装了9个开关,可以分别控制每个充电器的开与关。

面板上的旋扭开关可以控制分别显示各片电芯的电压,由于旋转开关是6档的,所以左边这个电压表共显示1-6节电池的电压,右边电压表显示7-9节电池的电压,这个电压表显示小数点后两位,精度还不错比买的电显精确多了。

有些过程PP忘了拍了,看看成品图吧

换个角度

还带脚架的

插上电池看看。这个电压表还有个用途:不开充电功能时,可以查看电池的电压,打开充电开关,显示的是充电的电压情况。

做完后,计算总成本:10块充电板60+12;外壳25;三个电压表(只用了两个)42+12;两个波段开关10,总计151元。可以三组3S电池或两组4S电池同时充电,速度与精度都不错。

充电时,充电器发热并不算太大,充电完成后,充电器基本不发热,这也可以做为查看是否充电完成的一个标准。

下一步打算找个电流表装上去。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下
兔哥 DIY 强帖

网友A:
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多大?
我买的是1.7A的那种。

网友B:
兔哥没有把人工算进去
给个建议,各个电路板间用铜柱隔离下,不然看的要碰到一起了。

网友:
还是不折腾了,乖乖a6+飞跃并冲版把

网友:
兔哥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兔哥没有把人工算进去
给个建议,各个电路板间用铜柱隔离下,不然看的要碰到一起了。
玩飞机本来就是个折腾。

各个充电板我后来全部用硅胶固定了,我发现硅胶真的比热熔胶好多了,既耐高温也抗低温,并且还能绝缘,最主要的是粘性也好。

网友:
亲切,重温那个时代。

网友:
我也弄了些这个电源
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LZ好手工。 。我也做了一个6S的。这种充电板充电又快又饱,低温安全。我在澳洲买不到数字表,只能用431做充满亮灯指示灯。

网友:
不顶不行啊,跟我DIY的简直两回事

网友C:
 我弄的15S。。。。同时充5快3S电。。。。做的很丑,没有电量指示也没有充电灯,(其实是我不会…………)随便焊焊丢鞋盒子里拉。说真的,这玩意真不错。1.5个小时就充满一组3S2200的 也不用管它平衡不平衡。。。 5快钱充1S的电池。。。太实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弄的15S。。。。同时充5快3S电。。。。做的很丑,没有电量指示也没有充电灯,(其实是我不会…………)随便焊焊丢鞋盒子里拉。说真的,这玩意真不错。1.5个小时就充满一组3S2200的 也不用管它平衡不平衡。。 ...

牛人很多!!!!!!!!!!!!!!!!!!!!!非常严重的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不过要注意安全哦!!!!!!!

网友:
做得很漂亮啊

网友D:
能发个电源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发个电源淘宝链接吗

这里不允许上淘宝链接呀
你搜“SONY 4.2V 1.7A“就行了。

我买的是6元的,还有一家只卖5元

网友:
注意安全第一

网友:
好手艺,好东西。充出来绝对平衡。

网友:
图都看不见~~急啊

楼主:
昨天论坛估计又被攻击了,现在看图正常呀

网友:
终于 搜到了,感谢兔哥 提醒!

网友:
标题

顶一下。要不我也参考做一个。

楼主:
用了多次了,确实不错,速度快,精度高,还是真正的平衡充

网友:
楼主的充电器在哪里买的?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3r33 也可以做

网友:
请问这个充到4.2V会停吗?有报警没?充电电流1.7A小电池不是挂了?

网友:
里面的板子都不固定?

网友:
顶...我的QQ..2421939659  能不能联系下!

网友E:
刚刚做完一个6快板的充电器,就是不知道电源指示灯和电压表怎么安装连接。

网友F:
兔哥是电子高手~
支持兔哥折腾出更多的创意!

楼主(2011-11-05):
引用 网友F:
兔哥是电子高手~
支持兔哥折腾出更多的创意!
  羞愧不已。

照葫芦画瓢的事我能干得了,但电子方面确实一个文盲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做完一个6快板的充电器,就是不知道电源指示灯和电压表怎么安装连接。
电压表我是买了一个6档的旋扭开关,因为是双刀的,就可以将正负极同时接到旋扭开关上,来切换显示每一节的电压。
如果你不嫌成本高的话,你可以买六个我那种电压表,就可以每一节都显示电压了。

也有人直接买一个支持6S的电显,这样成本不高,但更简便

网友:
啥也看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