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 像真F-22 改进设想!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1-10-06):
最近想做一架F-22像真机,看着图纸总觉得机翼太单薄~~~突发奇想,想把机翼改成上凸翼型或者是双凸翼型,机翼如果按图纸是单层KT板,我准备三层KT板叠加厚度大概12MM,然后打磨成想要的翼型,这样看起来整个机体更加厚重一些,在性能上自认为也会有所加强!欢迎模友们讨论!

网友:
不懂,但幫頂了

网友:
我是把KT板从中间热切开,在原翼上加翼肋,把切好的KT 翼贴上去,效果不错,重量也不会重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是F22??加翼肋那样总觉得没有实心的结实! 我的微风就是加的翼肋

网友:
小子 找了你一天了
你的电机卡环弄到了么
书归正传
用KFM翼型就可以了,没必要做那么麻烦
传张图

用KFM-2或者KMF-3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还寻思你这几天干嘛去了呢  也没出现呵呵!!那天给你留言你没回我!!  那个卡子我再机舱里找到了

你说的KFM就是指把平板机翼的前缘上下加上KT板加厚然后做出如图翼型 后面不变 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额。。。
不对

这样就行

网友C:
请教一下,LS这个做法的话,机翼后半部分是台阶?还是需要再休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错   做法简单多了   不过这种翼型适合F-22这样的飞机吗?   可能是在外观上逊色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S这个做法的话,机翼后半部分是台阶?还是需要再休整?

就是台阶,不用修整,所以我管这种翼型叫做傻瓜式翼型。
KMF-2的性能跟克拉克Y不相上下,除了滑翔性弱了一点以外,其他实行有很多都要比克拉克Y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   做法简单多了   不过这种翼型适合F-22这样的飞机吗?   可能是在外观上逊色了一些

反正是用来飞的,逊色什么。

小子,你不是刚转职固定翼么?最好别一上来就F-22,这机型不咋地,新手不宜,梯形翼面易失速,新手不好飞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这样啊!   我就是喜欢动手做 呵呵   十一回去准备先从我的微风开始练起!

网友:
从外观上看确实有点“另类”,先收藏,下次有机会试用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F-22迷啊   呵呵   收藏了很多图纸呢   准备都做出来看看!先当静态  技术可以了再飞它

网友:
你可以试着做一架OV-10
挺漂亮的,跟飘飘气动外形很相似,还可以把双发改为尾推单发

网友:
感谢  抓咪咪  同学解答~~

网友(2012-12-04):
这机好飞不?

网友:
再顶一盘,成灌水了。。。。。

网友:
我的涵道F22~~这样算是阶梯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