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主电机

楼主(2011-10-06):
有谁知道260主
电机
的型号,有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

网友A:
我有主电机,就是不知道怎样快捷地拆下来

网友B(2011-12-02):
有没有知道的老大啊。。。说一下拉。。刚刚坏了主电机

网友C:
拆下量一下直径和长度,单位mm,这就是空心杯马达的型号,比如6*14,但是就算规格一样也不一定能用,有烧接收板的风险!

网友B:
哇。。。烧板。。危险啊。。。我量了一下。原厂的是直径8mm.

网友D:
為何不直接換原廠的?

网友E:
我有几个 15一个你出运费
有意q我 6905 9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