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依旧啊!哎~怎么搞啊?

楼主(2011-10-06):
昨天一到家就强迫商家把配件发我,顺丰果然霸道!昨天下午6点收的件,今天上午8点半打电话我问我在家不,我中午维修完成下午高兴继续去飞,想到昨天大A说东西带多了可能放大振动,休斯云台和GOPRO下之!怕新老桨混用振动大换之!我想这回应该没事了吧?
结果一飞········继续左倾···上2200的电池依旧,上3300电池还是依旧····干脆!就先这样吧电飞完,免得满电放着大肚。
回到家不甘心,想了下用软件检测下吧,除了旋转有点轻微的小漂移外,其他的好直啊····,还是不甘心,把桨下了油门最大在检测依然好直啊···········这··难道桨不行?全是新桨啊!
看来不是负重的原因,还是振动?上桨油门一大就不行了?
大A啊,怎么搞啊?重新做下减震?

楼主:
已经在五金店买到白色版泡沫胶,就等大A发话了!

网友:
按你说的情况,应是某只电机振动过大。干扰了飞控造成的。-------把桨拆下,上电推油门,用手感觉看看是那只电机振动过大。

网友:
啥城市? 上海可以一起看看

网友:
liufei0079,在群里不?
截几个图我看看。

楼主:
没加群啊,不上桨,软件检测线好直的,但上桨没法看曲线啊~要是有数据记录就好了~

楼主:
还是发几张曲线图吧

这是刚才检测的,在后面基本就是完全的直线

这是刚才检测的,在后面基本就是完全的直线

这是飞完刚回家检测的,一接电池就点检测,估计是还没初始化完

这是飞完刚回家检测的,一接电池就点检测,估计是还没初始化完

网友:
就这样看,是没问题的。
另外也请检查下是否有电机摩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加群啊,不上桨,软件检测线好直的,但上桨没法看曲线啊~要是有数据记录就好了~

V2有。内置黑匣子。

楼主:
冒险带桨检查!果然那叫一个起伏啊!怎么解决啊?感觉4个电机振动都差不多的啊?
关键是除了上次摔机外之前就没摔过,我9月份买的JJ,上次是第一次室外飞,按说都新的不应该这样啊

带桨检测的曲线~

带桨检测的曲线~

网友:
震动下,角度肯定是起伏的。
这样找,很难找到问题。

你先检查下机械结构,排除机械结构导致。

然后才开始排除电子设备

楼主:
四个电机下了桨振动感觉差不多,上了桨也感觉差不多,电机也是水平的没有歪,检查了所有螺丝也没有松的,难道我人品不好? 我是按照说明书做的减震啊?要不我再用白色泡沫胶在做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电机下了桨振动感觉差不多,上了桨也感觉差不多,电机也是水平的没有歪,检查了所有螺丝也没有松的,难道我人品不好? 我是按照说明书做的减震啊?要不我再用白色泡沫胶在做一次?

别急,最坏的打算就是发回给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急,最坏的打算就是发回给我们的技术人员检测下。

我决定用白色泡沫胶在做下减震~明天在试~如果还不行在送去检测吧

楼主:
昨天换了白色泡沫胶做减震,再次在客厅试飞,还是有左倾的意思,恼火了!吧B位的2个电机对调了下,发现左倾几率变少了,但估计振动还是比较大,基本不可能定住了,喜欢到处飘,难道我要买电机? 我才十个起落左右啊!在那次室外之前就没炸过,只扫过沙发,电机不会这么脆弱吧??
话说在求助中不知不觉变成中将了~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换了白色泡沫胶做减震,再次在客厅试飞,还是有左倾的意思,恼火了!吧B位的2个电机对调了下,发现左倾几率变少了,但估计振动还是比较大,基本不可能定住了,喜欢到处飘,难道我要买电机? 我才十个起落左 ...

找到问题就好。可以把故障电机邮寄回来,我们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话说你们的美女要我把烧掉得电调送你们维修部帮我免费维修,一个月了还没回应,我怕电机一去不回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你们的美女要我把烧掉得电调送你们维修部帮我免费维修,一个月了还没回应,我怕电机一去不回啊~

发回来时,记得做下故障描述和把联系方法留下。不然不同部门处理起来,就找不到谁是谁了。

网友:
想當年玩XA的X600-D,玩一次壞一次,都寄過N次去修~
TMM都記得我是誰了~
後來玩X650炸了幾次,機架報費了。拿飛控裝自已做的機架和別的電機電調~
到現在都沒壞過!
說真
拿XA的電機和朗宇電機比。XA的好輪差~
如果是XXD電調和XA電調放我面前,我會選XXD電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换了白色泡沫胶做减震,再次在客厅试飞,还是有左倾的意思,恼火了!吧B位的2个电机对调了下,发现左倾几率变少了,但估计振动还是比较大,基本不可能定住了,喜欢到处飘,难道我要买电机? 我才十个起落左 ...

呵呵,同命相连,不是X,俺现在还是个小兵,哈哈

网友B:
带上桨震动要大很多,做一下桨的配平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上桨震动要大很多,做一下桨的配平试试

谢谢提醒!我试下~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些问题。    找同城的模友 一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这些问题。    找同城的模友 一起看看

谢谢关心,刚才又实验了下,每次只单独接一个电机看振动,我手上没查出来哪个振动大,但一起转动的确振动要大不少,桨也看了,都是全新桨,非常平衡。难道学武汉话的说法:“点子低!”四个都是属于振动大的电机??
决定连接电脑实验单个电机,看到底哪个振动大!

网友C:
个人感觉别忘震动这个方向找原因 ,可能的话和其他人 一起看看 交叉换一下设备很容易找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别忘震动这个方向找原因 ,可能的话和其他人 一起看看 交叉换一下设备很容易找到问题。

应该还是振动,只不过4个电机都有点,单独看还好,一起就有点·········,我换了2个电机位置后偏一边的现象已经好些了,就是还是比较飘~飘就飘吧,当练习反应的,彻底炸坏了在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别老想着震动的原因,XA的电机本身震动是有点大,在AHRS上加个5毛硬币,粘好,基本都对付得了震动,还是看看,电机是不是装的水平,有没有校准罗盘,另外再室内飞,没GPS,肯定飘,是定不住的。

网友:
加缪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别老想着震动的原因,XA的电机本身震动是有点大,在AHRS上加个5毛硬币,粘好,基本都对付得了震动,还是看看,电机是不是装的水平,有没有校准罗盘,另外再室内飞,没GPS,肯定飘,是定不住的。
是直接用3M胶粘在AHRS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