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九鹰260A抖动问题

楼主(2011-10-06):
九鹰260A飞了十多次了,现有这样一个问题,轻微推升降杆,飞机向前飞时不停抖,侧飞、悬停、后退正常。打电话咨询客服,按其要求把主轴拆开来重新组装了一遍,试飞了2块电池,还是不行,还是要抖。
估计是轻微推升降杆时,舵机在抖舵。
怎么办呢?

网友:
我的260也抖,关注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60a&page=1
看看这个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NIHAO最简单解决的就是把桨叶和旋翼头那加点润滑油就会好。

网友(2011-11-08):
上室外模式,效果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