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450发疯,不停的疯狂自残!不解!

楼主(2011-10-06):
亚拓450在2号炸完修好后(修好飞机后感觉后斜盘舵机用手推稍微有点卡齿,但通电后工作正常。另外,由于本人是新手,不太会调螺距,只是把飞机的机械部分调平后在楼下试机基本平稳后才去飞)前天去飞,飞到第二个电练习圆周航线拐弯时从大概3米高处失控炸机炸入半米高的草丛中,感觉高度不高,应该属于轻度炸机,查看飞机横轴.尾管炸弯,木浆前端破点蒙皮,其他无恙。很奇怪,尾管的弯折处明显是大浆砍弯的痕迹。昨天修好后今天去飞,又是飞到第二个电,飞机在从高空降落时,降到2米高突然不太受控制了,又是炸机。一看,又是横轴.尾管炸弯,木浆无恙,尾管弯折处又是大浆砍弯的痕迹。NND,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飞机怎么会这样自残啊,见鬼了吗? (另外,本人虽然技术比较差,但以前飞的时候像这两次飞机的姿态看的很清楚而且不高的情况下是不会炸机的) 最后请教一下大侠们,现在后斜盘舵机用手推有明显的卡齿感觉,但通电后工作正常还能继续再用吗?

网友:
大桨砍尾管狠正常…舵机最高拆开看看

网友:
对砍尾管的不解!楼下高手说说!

网友:
中山哥又来了。。。。。。。。。。。。。

网友:
我前几天刚炸,炸的有点惨,修好,今天飞几块电池,又炸,这次是小炸,不过又要修,无语了啊

网友:
升降舵舵机挂了

网友:
通电后你觉得舵机没事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飞起来舵机需要的力量大很多,转到扫齿处就卡住了,导致循环螺距过大,加上木浆比较软,就会砍到尾管

建议换舵机,至少换舵机齿轮

网友:
同意LS的,就是舵机问题导致砍尾管的。

楼主:
谢谢楼长各位大侠,今天拆开升降舵机检查,果然是扫齿了,郁闷的是扫坏的居然是上面最粗壮.最大的那个齿轮,有3个齿稍歪了些,转动阻力很大。下面的几个比较小而单薄的齿轮却安好无事,好奇怪的现象。昨天已拍了DS410的舵机齿轮1套,有待货到修好后验证!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输出齿在炸鸡时是受力最直接的啊

网友:
最好把舵臂也换成蓝色的易碎舵臂。一炸就断,多少能保护下舵机。

网友:
挺深奥的,菜鸟学习中,还未入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