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XX弹波箱线路连接

楼主(2011-10-06):
刚拆开坦克装了个激光瞄准,炮塔重装时线路不知怎么连接了,XX弹波箱没反应,炮管上下,炮塔旋转正常,就是XX弹没反应,XX弹波箱有几根线呀,哪位仁兄有拆开炮塔的图没有,XX弹线连接哪里?万分感谢

网友A:
HL的是直接电调的!
你看一下有没把插头反插了?

网友B:
我记得我的那个是3条线。拆了好久了。bb 弹 那里的电机附近有块小电路板,3根线进,3根出。各个坦克可能有差异。仅供参考

网友C:
插反了弹箱就不好使,别的都正常!

楼主:
三根线连接了,其他正常,因为把XX弹线剪断了,不知道接在哪里,都试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D:
顶盖有个开关,控制蛋的波箱电源的,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