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ircraft X450Pro 瘦身第一季

楼主(2011-10-06):
要获得更大的负载,可以加大动力,更换更大的螺旋桨。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耗电,体积变得更大.........
XAircraft正在努力尝试各种材料,给X650V与X450Pro瘦身。

我们的目标是让X450Pro再减少100g的重量,X650V-4减少80g,X650V-8减少120g.

让X450Pro 使用3s 2200mah电池悬停 14分钟(当前使用3s 2200mah电池悬停10分钟)

升级件将在本月中旬陆续开始供货。

下面的图片将展示高强度的新材料 不仅更轻,还有更高的刚性与强度。

网友A:
还是太重了,不如直接搞整套碳纤机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太重了,不如直接搞整套碳纤机架算了。

整套碳纤维,要达到这个强度,重量少不了多少。少几个螺丝而已。

网友:
新材料机架多少钱一套?请PM

网友:
XA最近频出新品,年底疯狂圈钱

网友:
老A:650v的脚架强度改进了吗?

网友:
X450Pro再减少100g的重量 650v的脚架强度要想个办法是在下面的卡口上加固,否则都成了坏脚啊

网友:
一,650v机架的强度有二处是一定要加强的:1,脚架卡口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设计成脚架和卡口组合件,专门设计一个价格很便宜的小卡口。       2,因650V机架要瘦身,电机固定座应是主攻点,而电机固定座每次断裂都在电调盖固定孔处,所以要改良电调盖的固定方式,同时应加大上下电机的固定距离,以便于电机线的穿越和线不要被电机轴磨损。
二,一个机盖50克确实也太重了!

网友:
半价供应,来一套

网友B:
450PRO上5000MAH 3S电池,,,能飞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50PRO上5000MAH 3S电池,,,能飞多久呢?

当前的版本,我用3s 5850mah 飞22分钟悬停。

网友:
我想问的是,电机电调受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