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减震该从何处下手?

楼主(2011-10-06):
今天发现机机震动厉害,不知道这么减震。请有经验的老鸟赐教!

楼主:
关键是没经验...

网友A:
电机轴承是否需要更换,电机齿和大齿盘间隙,小齿盘和对转齿间隙是否刚好
主轴、横轴、中联 是否弯曲
尾轴是否弯曲,尾推是否顺滑是否变形,尾桨夹内轴承是否需要更换,尾中联有无变形~
大概就这些吧

网友B:
个人觉得应该排除法,所有配件都完好的情况下:
1、旋翼头,尾推尾桨夹拆完,空转:检查电机是否抖;
2、光上尾桨夹不上尾推和尾桨检查是否抖;
3、加上尾桨是否抖;
4、加上尾推是否抖;
以上都不抖,排震80%以上
5、上旋翼头不上桨,是否抖;
6、上桨无双桨是否抖。

网友C:
最主要还是装机时候,组装是否到位。

网友D:
最简单是 看轴承 转动下 是否有一格一格的那种感觉 有就换 换了就好了

楼主:
学习了!感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