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430L电机问题!

楼主(2011-10-06):
我的430L
电机
怎么了!放在飞机上一加油,开始转,可不到5秒钟就停了,把电机拆下来试,情况也一样。在飞机上时,电机热的厉害,不到一分钟,测量得到有73度。拆下来试,电机不怎么热。可拆下来也一加油转一下就不转了,要重新收油加油,才又转。。。。有哪位高手能帮忙说明一下是怎么回事不?谢谢了!

网友A:
换个电机.或电调试

网友B:
电调问题可能性大点

楼主:
电调是新换上去的好盈40A的,是新的。。

网友C:
调到高进角试下

楼主:
进角低中高都试验过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D:
估计问题出在三根引出线的根部断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9450&highlight=%2B%C0%CF%D6%A7%C7%E0

楼主:
今天我的新电机到了,刚试了一下,新电机没事,应该是电机坏了,谢谢老支青前辈。试下看能自己解决不!

网友E:
有的电机上飞机热,是齿轮和壳体之间紧上了没注意的,,有过这种例子,,,要是说你的电机这种情况,电池没问题,拿下来空转也能停下来,,感觉应该是电调保护啊,,短线部分的话香蕉头那个焊接那最有可能,你拽拽看看焊接那有没问题,再就看看电机里有没有脱皮短线的,还有手转一下点机看看阻力和新的一样不,,转起来有阻力,而香蕉头是没接到一起的就有种内部局部短路的可能,,先手动转一下看看感觉和新电机是否一样,再看香胶头那里面有没有松啊什么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已换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