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一种导电性能非常好的海绵状材料叫什么

楼主(2011-10-06):
我见到一种导电性能非常好的海绵状材料 加上电源之后可以点亮二极管 类似海绵的样子 谁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A:
是不是石墨

楼主:
可能是含有石墨成分的 但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网友B:
斑马胶吗?

网友C:
找找3M的产品目录,可能有这个东西

网友D:
导电泡棉,导电发泡橡胶。。。

网友E:
应该导电橡胶!一般遥控器或者电脑键盘里面的按钮上都有导电橡胶!

楼主:
还是5i给力啊 有这么多朋友回复 我在淘宝上问了 导电泡棉好像只能起到屏蔽作用 导电能力似乎没有那么好

网友F:
俗称就是叫导电橡胶,计算器的黑白液晶屏和电路板相连接的软橡胶就是这个。

楼主:
导电橡胶好像很贵

网友G:
是藍色還是米黃色的?

楼主:
光线太昏暗了 看不出颜色
焦炭不是海绵状的吧

楼主:
泡沫钢?
想不到还能听到新名字 长知识了

网友G:
原帖由
sniper1937
于 2011-10-8 19:09 发表
泡沫钢:
知道泡沫铝 还真没听说过泡沫钢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那种导电泡沫 蓝色铝镀银和米黄色玻璃镀银导电胶板 厚度一般常用的有0.51 0.81 1.02 1.57等 一般军品用电磁屏蔽的比较多 导电能力非常好

网友H:
叫"导电海绵"

楼主:
哈哈 5i的朋友真给力
似乎答 案越来越清晰了

网友I:
泡沫镍啊,这个是最常用的泡沫导电材料。
镍氢电池正极材料就是用这东西,你说导电还会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