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玩机震,咋办?

楼主(2011-10-06):
今天好不容易把四轴装好,结果轻轻推油门,有三个马达震的厉害,就一个好的,如果在推油门,可能机架都要散了,咋办呀?配置是中威特20a,xxd,kv1000!花几百买了些垃圾回来!唉!

网友:
这个脚架不错,就是阻力大了点

网友:
把电机轴弄短,让子弹头紧贴电机,对了,还要看看桨平不平,装得正不正

网友:
强悍的脚架
下次装个大锅上去更稳哦。

网友:
板凳正解!还要检查桨是否平衡。

网友:
平衡不够好

网友:
新电机、轴应该不会有问题,现在便宜的1045桨平衡都不好,每支都要修

网友:
我大概知道什么回事,LZ用的是不是不锈钢,一定在钻孔的时候不锈钢有下陷,导致电机座与架子的接触点空洞,引致的剧烈震动,还有螺丝没上紧,检查一下吧,我上次也遇到过,最后放弃不锈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解决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多潜水

网友:
是啊,楼主应该分享一下解决办法啊,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