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100为什么总往左侧倾,卖家说就这样?!否则怎么叫玩飞机。

楼主(2011-10-07):
如题 飞机根本没有悬停时间,一调整悬停就往左侧侧倾,微调都打到右边最顶头了都没有,请高手支招。还有亚拓100的控制器除了原装软件能玩模拟器,还有什么软件能用。

网友(2012-03-29):
十字盘要水平,看看连杆是不是一边高一边低,调整到水平位置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也不太容易脱控

网友:
人家说的是正常的,左偏是飞机正常现象所有飞机都有,没法调的,再简单的说,市面上具没有不左偏的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跟LZ同样的问题,遥控器上的微调已经往右打尽了。还是往左偏移,,顺便问一下连杆在什么位置?我是新手~~

100有起飞混控的,不用自己打舵,油门推高了就会自动消除,要果断的推油门

网友B:
我也遇到跟LZ同样的问题,遥控器上的微调已经往右打尽了。还是往左偏移,,顺便问一下连杆在什么位置?我是新手~~

网友(2011-11-07):
果断离地就不偏了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连杆长度来调整不偏

网友:
总之很不好飞。

网友:
回复 楼主:

起来后悬平衡肯定是右倾的,作为新手,总觉得不平,所以会下意识的去打平,结果飞机就左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脱不了控啊 悬停不了啊
学会调试是开直升机的重要的一环,否则是乱搞的!

网友:
还是买个九鸟260吧,调好脱控30秒,哈哈

网友:
脱空不行,我2个100都不行

网友:
调节舵机连杆长短吧!很容易解决的!如果左边偏移的话,就把左边的连杆旋出长点!一直调到满意,调到悬停不偏就行啦!

楼主(2011-10-07):
回复 网友C:

是吗 我试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头罩已经摘掉了 舵机孔换了 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E:

脱不了控啊 悬停不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知道那个功能,我尝试在手上起飞,把油门推大然后让那个舵机复位,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会左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