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教程有了,遥控怎么连接电脑呢?

楼主(2011-10-07):
如题,膜拜了很多大侠的凤凰……安装教程、升级、设置,可现在遇到一个大问题,就是
遥控器
用什么线怎么连接电脑呢?我的是JR XG8,有个狗,貌似后面有个音频接口,怎么连接呢?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加密狗插控后面的音频接口,狗插电脑USB口,控电源开关不要开,插上狗后会自动开机。

网友B:
俺的是XG7,正在练习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