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片机航拍

楼主(2011-10-07):
我在尝试用卡片机航拍,用的是佳能220 HS,现在有个问题,在天空中,拍视频全部是脱焦的,一片模糊,拍照片也是,要把油门关掉拍还好点,不知道怎样解决空中脱焦的问题,望各位大侠指点指点,谢谢了!

楼主:
视频截图

网友:
油的?
电的?
看图像可能是震动过大造成照相机无法聚焦造成的。
可以试着把照相机的防抖开开试试。
照相机的快门按键都是两段式的开关,轻按时先聚焦再按下才是拍摄,如果按得快(用舵机臂按)聚焦拍摄一次完成,但是因为是在空中且震动频率很高,在聚焦完后到拍摄的这段很短的时间内就很容易脱焦了。

而一般定焦的摄像头因为镜头是定焦的且没有自动聚焦,靠CCD自己的景深拍摄,对震动的敏感性要低的多。

楼主:
是电动的飘渺机,防抖开啦,可能震动太大啦,以前用gopro没这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动的飘渺机,防抖开啦,可能震动太大啦,以前用gopro没这情况

 那东西是定焦的,不用聚焦。完全利用CCD跟镜头自身的景深来拍摄的。

楼主:
标题

我拍照,用舵机臂,一次按下的

网友:
建议这样:
将照相机的模式切换为“运动”
就是把快门时间尽量调小,这样可以缩短成像时间。
但是这样做的缺点是对环境光线要求就高了,光线不好成像会很暗的。
这个你可以在地面测试,简单的办法是让照相机拍摄转动中的桨叶(慢速)

不过一般卡片机的性能都不咋地,所以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网友:
没玩儿过你的卡片机,估计是快门按一半自动对焦的吧。

先把ISO调大,如600或者800;有运动模式就切换过去;拍照时先用舵机按下一半,停2秒再全按下。
至于怎样知道是按下一半,在地面测好即可。

楼主:
标题

拍照片好些,可以把快门速度提高到600.录像就模糊啦。决定电机加减震垫圈,相机固定方式改进,准备试下相机的af锁功能,先拍天空,锁住焦距,再上天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