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的姑娘要嫁人啦!请坛中的各路英豪登门相亲。。。。

楼主(2011-10-07):
各路英豪!姑娘要嫁人!做老爹的。也没有什么聘礼!!!
在自设图纸计划中:
1.发动机采用的是斯巴鲁2.5升,240匹马力,重量:100公斤左右。
2.主变速箱请各路英豪!千个红线??
3.用此发动机,旋翼总长度在什么尺寸,和旋翼头得尺寸在多少尺寸范围之内才算理想.
4.尾翼得理想尺寸.
5.主轴采用铝合金做传动,知可到理想得目的.
6.预算总机重量在200左右公斤.
7.姑娘得嫁妆!!!!!!!!????????

楼主:
螺旋桨拉力计算公式:直径(米)×螺距(米)×浆宽度(米)×转速²(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25)=拉力(公斤) 或者直径(厘米)×螺距(厘米)×浆宽度(厘米)×转速²(转/秒)×1大气压力(1标准大气压)×经验系数(0.00025)=拉力(克)

前提是通用比例的浆,精度较好,大气压为1标准大气压,如果高原地区,要考虑大气压力的降低,如西 藏,压力在0.6-0.7。1000米以下基本可以取1。

例如:100×50的浆,最大宽度10左右
,动力伞
使用的,转速3000转/分,合50转/秒,计算可得:

100×50×10×50²×1×0.00025=31.25公斤。

如果转速达到6000转/分,那么拉力等于:

100×50×10×100²×1×0.00025=125公斤

楼主:
飞机的升阻比,一般一战后期的飞机可以做到10。带螺旋桨整流罩,采用梯形机翼的二战飞机由于速度的提高,也在10左右。现代的歼击机亚音速时基本也可以达到10(速度越高时升阻比变的越差)。自制飞机的技术含量和外形,差不多和一战飞机类似,一般可达到10【超轻型飞机手册里的样机,绝大多数升阻比大于10】,那么,假设你的飞机最大起飞重量是200公斤(飞机115公斤,不超过国家有关超轻型飞机规定,驾驶员体重最大85公斤公斤),那么,在升阻比为10的情况下,需要20公斤拉力,再根据翼型表查你的翼型和面积在多高速度能产生200公斤升力。比如最低离地速度36公里可以产生200公斤升力【超轻型飞机手册里,大多数轻机失速速度在35公里左右】,那么合10米/秒,也就是最低需要20公斤拉力在每秒10米的速度就能保证飞机平飞,也就是需要2.67马力能保证平飞。计算进螺旋桨效率,合理的手工浆在效率80%以上,保守取0.7左右那么2.67÷0.7=3.8马力,也就是你的飞机需用3.8马力发动机,就可以载85公斤公斤驾驶员保持平飞。 当然,这只是保持平飞所需要的功率,最重要的是起飞所需用的功率,简单的说,起飞功率就是平飞功率加爬升功率,大多数超轻机爬升速率在每秒1米以上,如果取每秒1米,那么200公斤每秒1米就又是2.67马力,通过螺旋桨0.7的功率因数,需要3.8马力,那么平飞功率3.8马力加爬升功率3.8马力等于7.6马力,算起来7.6马力发动机就可以满足起飞和巡航的要求了。 至此还没有结束,还有需要消耗功率的地方——那就是轮胎与地面的摩擦。这个不容易计算,我们尽量选择降低摩擦的方式,比如选取较平整的跑道,采用摩擦力较小的窄轮胎,那么这时需用功率大约与1.2千瓦的电动三轮车差不多,1.2KW电动三轮车总重200公斤时,最高速度可以达到40多公里每小时,【如果是宽轮胎越野飞机,坑坑洼洼的跑道,轮胎摩擦消耗功率大的惊人,这种方法我们不予讨论】,那么1.2千瓦约等于1.63马力,同样这1.63马力要通过功率因数0.7的螺旋桨输出,那么输入功率就是2.3马力。 至此,所需用的基本功率都有了,3.8马力平飞功率,3.8马力爬升功率,2.3马力起飞滑跑轮胎摩擦功率,加起来是9.9马力,如果你的超轻型飞机设计、制造的还算合格【只需合格,不是优秀】那么9.9马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滑跑、起飞、飞行要求了,当飞机离地后,轮胎摩擦消失,余下来的2.3个马力还可以帮助爬升。 曾有某航空论坛的某网友推算,只有12KW(16.3马力)的发动机,才能维持超轻机真实环境下的平飞,认为只有达到25~30马力才比较合适。在这里提一点不同意见,16.3马力用于超轻机,功率已经远远超过维持平飞了!如果16.3马力仅仅“才能维持真实环境下的平飞”,那么这个超轻机的气动效率实在是太低了,已经低到不实用了。

网友:
这真机怎么锁尾呢

网友A:
到底要搞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啊。怎么开始感觉是直升机,后来是算固定翼呢。

你的固定翼计算过于理想了。首先失速速度才不到40kph是几乎不可能的,或许单位是英里还差不多——40mph,也就是64km/h。这么一算,再加上比较理想的参数比如机翼迎角等不易保持,感觉维持平飞的功率也就是稍微参考一下而已,怎么着也得留够余量。

我看过资料的比较熟悉的飞机比如小蟋蟀,失速速度70kph,是在襟翼放下的情况下达到的。当然那个飞机翼载较高或许失速速度也算是高的。小蟋蟀空机重量70多公斤,最早型号使用两台10马力发动机,飞行性能比较满意了已经。后期的用两台15马力发动机就挺爽了。
再比如蜜蜂3,北航造的带发动机的大风筝。。。定型后貌似有不少在服役。使用的是65马力双缸二冲程发动机,最高平飞速度14x公里每小时,载重貌似还可以,能坐两个人。

=================

斯巴鲁发动机都说不错——顶楼那个是legacy 4缸 2.0的吧,貌似标称170马力?如果是2.5T的好像可以干到250马力,六缸的应该是。这个算是做小飞机的很好的发动机了。查了一下,塞斯纳182也才230马力。
http://en.wikipedia.org/wiki/Cessna_182

网友:
标题

强,期待下回分解!密切关注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学习了。。这帖做出来肯定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要搞直升机还是固定翼啊。怎么开始感觉是直升机,后来是算固定翼呢。

你的固定翼计算过于理想了。首先失速速度才不到40kph是几乎不可能的,或许单位是英里还差不多——40mph,也就是64km/h。这么一算,再加上 ...

多谢仁兄!!!我的是参考比对数据。。。。有直接的间接性。。请多指教!!!!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5fe752d63186bceb19e8bb26.html

想起来北航的蜜蜂16了,当初上学的时候,北航还没有新校区,就在教学楼南侧拿铁丝网围个大圆圈,在里面作系留试飞。。。天天飞,噪音大的烦人,试飞场地给吹得干干净净,沙子石子全没有。它用了个四缸风冷发动机,后面有个很小的木头桨是用来冷却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多大功率我忘了,有个印象是80马力,但是貌似很不靠谱!那个飞机在载人试飞之前都是拿个扶他爸的大九来遥控的,北航自己造的铝合金的超大号舵机。飞起来很稳的。。。想当初那些参加了项目的学生,免费玩大号双桨机,用一万多的顶级控,真是爽啊。

北航飞机设计系自己的车间,看上去就是个活动板房,里面的东西就NB了。

搞直升机还是十分不易,所有零件的加工要求都很高,尤其是转动部分,疲劳强度的要求尤甚。想当初国内的黑鹰坠毁,据说只是因为尾桨传动轴表面一道0.6毫米深的刀痕,整个飞机就废了。

所以楼主还是考虑好了再说吧。直升机上几乎所有的东西,对胚料要求就高,不光是材料标号那么简单的,通俗地说还要求内部没有暗伤。做完的东西探伤,强度测试,都少不了的。只有这样才算是不怎么玩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5fe752d63186bceb19e8bb26.html

想起来北航的蜜蜂16了,当初上学的时候,北航还没有新校区,就在教学楼南侧拿铁丝网围个大圆圈,在里面作系留试飞。。。天天飞,噪音大的烦人,试飞场 ...

主传动轴的提升力和传动轴的扭力。在长时间的工作,在材料的材质上是极为高的,
因为毕竟在起飞的状态后 ,所有的力度多集中在主轴和旋翼上,他所承受的是全部力度。

网友:
楼主可以让头像把手放下来么
还有,你真的认为40KM和1000KM时候螺旋桨效率一样么?

网友(2020-11-13):
这种事情,一定要理论来支持实践